编译出错,就是不知道问题在哪?希望得到帮助,谢谢!

楼主:
我用vc++编了一个板卡的数据采集接口程序,其中用到了winio控件,我按照使用说明一步步操作,可是就是编译不成功,请帮我看看是怎么回事,谢谢了!程序如下: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winio.h"

void main()
{
    int ch;                                                 /* 定义通道变量 */
    double value[100];                /* 定义数组变量 */
    int dl,dh,i,j,base;          /* 定义过程变量 */
    bool bResult;
    system("cls");                  /* 清屏 */
    base=0x300;                                         /* 设板基地址=300H        */
    ch=0;                        /* 对通道1采样 */
    bResult = InitializeWinIo();     // 初始化winio函数

    if (bResult)
        {
    _outp(base,ch);                            /* 送通道代码 */

    for(j=0;j<100;j++)       /* 设采样次数 */
        {
          for(i=0;i<100;i++);                        /* 延时,常数由机型决定 */
              _outp(base+1,0);                        /* 启动A/D,所送数值无关 */
               do{                           /* 查询A/D转换状态  */
                            ;
              }while(_inp(base+2)>=128);
              dh=_inp(base+2);                        /* 读高4位结果 */
              dl=_inp(base+3);                        /* 读低8位结果 */
              value[j]=(dh*256+dl)*10.0/4096.0-5.0; /* 将结果转换为十进制数据 */
                  cout<<"dh="<      }
    ShutdownWinIo();
        }
   else
   {
    cout<<"Error during initialization of WinIo.\n";
    exit(1);
   }

          for(j=0;j<100;j++)                            /* 显示结果 */
          cout<<"value[j]="< }

编译错误:
-------------------Configuration: ceshi - Win32 Debug--------------------
Compiling...
ceshi.cpp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ceshi\winio.h(14) : error C2143: syntax error : missing ';' before '__stdcall'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ceshi\winio.h(14) : error C2501: 'PBYTE' : missing storage-class or type specifiers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ceshi\winio.h(14) : error C2146: syntax error : missing ')' before identifier 'pbPhysAddr'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ceshi\winio.h(14) : warning C4229: anachronism used : modifiers on data are ignored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ceshi\winio.h(14) : error C2501: 'MapPhysToLin' : missing storage-class or type specifiers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ceshi\winio.h(14) : error C2059: syntax error : ')'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ceshi\winio.h(15) : error C2065: 'HANDLE' : undeclared identifier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ceshi\winio.h(15) : error C2146: syntax error : missing ')' before identifier 'PhysicalMemoryHandle'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ceshi\winio.h(15) : warning C4229: anachronism used : modifiers on data are ignored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ceshi\winio.h(15) : error C2491: 'UnmapPhysicalMemory' : definition of dllimport data not allowed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ceshi\winio.h(15) : warning C4800: 'int' : forcing value to bool 'true' or 'false' (performance warning)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ceshi\winio.h(15) : error C2059: syntax error : ')'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ceshi\winio.h(16) : error C2146: syntax error : missing ')' before identifier 'pbPhysAddr'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ceshi\winio.h(16) : warning C4229: anachronism used : modifiers on data are ignored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ceshi\winio.h(16) : error C2491: 'GetPhysLong' : definition of dllimport data not allowed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ceshi\winio.h(16) : warning C4800: 'int' : forcing value to bool 'true' or 'false' (performance warning)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ceshi\winio.h(16) : error C2059: syntax error : ')'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ceshi\winio.h(17) : error C2146: syntax error : missing ')' before identifier 'pbPhysAddr'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ceshi\winio.h(17) : warning C4229: anachronism used : modifiers on data are ignored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ceshi\winio.h(17) : error C2491: 'SetPhysLong' : definition of dllimport data not allowed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ceshi\winio.h(17) : warning C4800: 'int' : forcing value to bool 'true' or 'false' (performance warning)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ceshi\winio.h(17) : error C2059: syntax error : ')'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ceshi\winio.h(18) : error C2065: 'WORD' : undeclared identifier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ceshi\winio.h(18) : error C2146: syntax error : missing ')' before identifier 'wPortAddr'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ceshi\winio.h(18) : warning C4229: anachronism used : modifiers on data are ignored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ceshi\winio.h(18) : error C2491: 'GetPortVal' : definition of dllimport data not allowed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ceshi\winio.h(18) : warning C4800: 'int' : forcing value to bool 'true' or 'false' (performance warning)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ceshi\winio.h(18) : error C2059: syntax error : ')'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ceshi\winio.h(19) : error C2146: syntax error : missing ')' before identifier 'wPortAddr'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ceshi\winio.h(19) : warning C4229: anachronism used : modifiers on data are ignored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ceshi\winio.h(19) : error C2491: 'SetPortVal' : definition of dllimport data not allowed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ceshi\winio.h(19) : warning C4800: 'int' : forcing value to bool 'true' or 'false' (performance warning)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ceshi\winio.h(19) : error C2059: syntax error : ')'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ceshi\winio.h(20) : error C2065: 'PSTR' : undeclared identifier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ceshi\winio.h(20) : error C2146: syntax error : missing ')' before identifier 'pszWinIoDriverPath'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ceshi\winio.h(20) : warning C4229: anachronism used : modifiers on data are ignored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ceshi\winio.h(20) : error C2491: 'InstallWinIoDriver' : definition of dllimport data not allowed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ceshi\winio.h(20) : warning C4800: 'int' : forcing value to bool 'true' or 'false' (performance warning)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ceshi\winio.h(20) : error C2059: syntax error : ')'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ceshi\winio.h(25) : error C2146: syntax error : missing ';' before identifier 'hDriver'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ceshi\winio.h(25) : fatal error C1004: unexpected end of file found
执行 cl.exe 时出错.

ceshi.obj - 1 error(s), 0 warning(s)

实在找不出错在哪里?请求帮忙。谢谢!

网友:
看起来是不认识PBYTE

在winio.h(14)的位置上是不是有个函数的返回值是PBYTE类型。
compiler不认识这个类型,

而PBYTE在Windef.h中定义。
你可以试一试在#include "winio.h"
前加上#include

不过看起来这个winio是为windows程序写的,不知道你的嵌入式上能不能工作正常。

good luck

网友:
或者直接引用算了。

你也可以使用mfc的工程调用winio.

网友:
我试了,加上#include 可还是不顶用,我对mfc又不熟,不过还是非常的感谢您,真的!谢谢!

网友:
我想给你分,可我不知道怎样操作,真的,我第一次发帖问问题,没想到遇到了你这么热心,我学会了马上给您分,谢谢!

网友:
把报错的代码贴出来才方便查问题。
#include 要加在#include "winio.h"之前。

网友:
谢谢了,我试试!

网友:
你都向我提问了,我怎么好意思不回答

网友:
帮你顶一下
自己定义一个PBYTE

网友:
直接include
或者你自己定义个
#typedef unsigned char* PBY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