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楼主:
MEMS娴肩姵鍔呴崳锟�
閻㈤潧鐡欓幎鈧張顖欐唉濞达拷
鏉堝湱绱瑼I
ARM閹垛偓閺堬拷
Linux娑撳骸鐣ㄩ崡锟�
閸楁洜澧栭張锟�
閸ユ垝楠嘙CU
51閸楁洜澧栭張锟�
濡剝瀚欓悽闈涚摍
閻㈠灚绨幎鈧張锟�
LED娑撴挸灏�
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TI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娴肩姵鍔呴崳锟�
PCB鐠佹崘顓�
缂佺厧鎮庨幎鈧張顖欐唉濞达拷
濞村鐦�/濞村鍣�
閸掑棛鐝涢崳銊ゆ
鐞涘奔绗熸惔鏃傛暏
濮瑰€熸簠閻㈤潧鐡�
濞戝牐鍨傞悽闈涚摍
閻㈤潧鐡欑粩鐐剁
DIY/瀵偓濠ф劗鈥栨禒鏈电瑩閸栵拷
MAX32630FTHR鐠佹崘顓告径褑绂屾稉鎾冲隘
娴犮儲濯舵导姘几
濞f濞o拷
閼卞﹨浜扮粭鎴犵懅闂傚綊妞�
EEWorld妫颁礁顨涙稉鎾冲隘
娣団剝浼呴崣鎴濈
请教Nandflash识别的问题!
edwinzhu
edwinzhu

网友A(2008-01-11):
请教Nandflash识别的问题!
大家好!我最近在研究遇到一个问题,想请大家指点一下!我现在将yamon和nk下载到nor flash中,在系统启动后,发现storage manager里看不到nand flash,读出的ID为0000。我用的CPU是AU1200,yamon的版本是02.27。请问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FLASH
系统
manager
storage
如何

网友B:
nand flash跟nor flash不一样的吧.....

网友C:
你不作任何检查,也提不出任何有用的信息,别人怎么帮你分析。

网友D:
我做了检查,在驱动初始化的过程加了调试信息,nandflash的IOAddr为0x48500000,读得ID为0x0000;在wince启动后发现注册表里有我们修改的注册表信息。我得出的结论是驱动加载后,在初始化的过程中失败,又把驱动卸载掉。我的我和我们的开发板提供商沟通了一下,他给我的答复说是yamon有缺陷,从norflash启动就是看不到nandflash,驱动是AMD开发板原版,不会有问题。我看了一下硬件,板子把四个片选信号经过CPLD控制器后才接到硬件上,里面的控制逻辑我们不清楚。然后他说可以从eboot和pcmcia启动内核时就可以看nandflash。我请问一下yamon有什么缺陷,其次eboot和从norflash启动有什么差别?另外nandflash的型号为K9F1208U0B,它的正确的ID为ec76。

网友E:
专业提供SDK二次开发包的短信平台接口等,企业短信群发平台,可群发短信、彩信、语音、传真、邮件等。发送接受速度快,成功率高,5万家用户保证质量!附注:软件界面简洁化,操作简便化,不需要任何硬件配备(除了电脑及上网)可以几个部门同时使用,并可以由一个总帐号管理,可以随时查看子帐号的使用情报况,余额分配等有如意通客户端,网络版,SDK短信平台接口等多版本供您选择
联系人:刘斌 手机号码:13163799460 QQ:178493093 MSN:liubinkyt@hotmail.com

网友F:
我觉得实在不行,你就拿示波器量吧。你可以改一下nandflash的驱动,做一个while的死循环,在里面不停的读nandflash的ID,然后用示波器来量片选,读写,ALE,CLE等信号,应该能够找到问题。
一般如果连id都读不到,可能和硬件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