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吃内存问题

楼主(2008-06-06):
串口吃内存问题
用VC6.0串口控件,有吃内存问题,怎样解决?
内存
口吃

网友A:
问题模糊,条件不明。
是VC6自带的?还是找的别的可用于VC6的?
吃内存是个什么表现?只要运行程序就吃?还是要打开串口才吃?内存的消耗量如何?保持不变?
你自己尝试过什么方法吗?找到哪个线程导致的?

网友B: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方法,一般是使用多线程方式,还有注意接收缓冲区的处理

网友C:
去龚建伟的网站看看怎么解决接收数据大了以后吃内存资源的解决方法!

网友D:
近一个月了没人理我,还是这里根本就没高手?

网友E:
对不起,使用标准风格才看到答复,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