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sual DSP++ 4.5代码压缩(Zlib)问题,散分!!!

楼主(2008-04-30):
Visual DSP++ 4.5代码压缩(Zlib)问题,散分!!!
Visual DSP++ 4.5版本,其自带的Zlib(BF531 session)可以用L1 compression的方法完成代码比较小的压缩.但当源代码比较大时,就不能完成压缩功能(机器不能正常启动).请熟悉这方面的高手指点.

网友A:
想了解更多IT技术,请登陆:
http://www.ciitc.com

网友B:
不会,帮忙顶

网友C:
你是不是把你的代码全部压缩了?
原来我在做bf531的时候,嗯,也是一般32位机的做法,是先把自己的引导程序首先
跑起来,然后用把存放 在flash中的程序读到内存里。
建议你先写个boot程序,首先先加载boot程序,通过这个boot程序,把应用程序代码
解压到指定位置,然后跳转到指定位置。
这样你需要在boot程序中加入解压的代码,而烧录的应用程序也要先压缩好。
另外就是直接改ADI提供的程序,把只支持L1改成片内片外都支持。

网友D:
将.ldr文件烧到Flash中,不是可以采用BOOT ROM方式启动,

网友E:
通过LDF文件的控制,将代码或者数据放到SDRAM中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