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操作系统RTOS
vxworks下socket三方库的问题

楼主(2008-06-04):
vxworks下socket三方库的问题
socket库有支持vxworks吗?
比如socket++,我查过它,好像并不支持vxworks。
Socket

网友A:
不是很清楚你的问题,感觉你是不是问倒了。
vxworks中是支持socket的。
可以在vxworks下调用socket()、sendto()等函数。

网友B:
我是指在vxworks中可不可以用第三方提供的socket库?如socket++

网友C:
没有听说过,难道您想自己写网络TCP\IP 的驱动,还是只是把SOCKET的几个函数重新写一下,TCPIP的7层中 您需要修改那一层,为什么?

网友:
就是,似乎并不需要第三方库吧,直接用socket编程不是很方便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