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IO引脚控制(配置)问题

楼主(2008-11-05):
GPIO引脚控制(配置)问题
在硬件的GPIO引脚中,有部分引脚拥有第二套功能(表达可能不准),如:XXX_GPIO10_2_XXX这样的引脚配置是否和XXX_GPIO10_XXX的方法相同,主要是方向和电平的配置。
问题
硬件

网友A:
这个要看引脚上的寄存器的配置了

网友B:
资料上也没说什么,只是说XXX_GPIO10_2_XXX与XXX_GPIO10_XXX的signals相同,只是为了多功能而起了不同的名字
我不知道你所说的寄存器配置具体指什么,如果可以,请你具体说明一下可以么?谢谢

网友C:
好像配置也是一样的,目前看来是这样的,谢谢你的关注^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