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串口RS485通讯程序的探讨

楼主:
本人最近在做多串口的通讯工控软件,我的程序是通过研华的串口拓展卡, 每个串口连接5---10台仪器,通讯协议是通过MODBUS协议修改而成。
开发语言是C# ,使用Cserialport ,仪器信息是通过数据库读取的(数据库中设置了该仪器的串口号,仪器的地址)
以前的程序都是用VC开发的,并且已经用了很多年,程序是很稳定的, 但是由于人员流动,我是新来的,所以新的设备程序只有重新做。
不知道各位大哥大姐是如何做这种多串口通讯的,望指教。
本人的MSN:djxxt@hotmail.com
      QQ:27458633

网友:
你还是看看用VC吧,更适合做那个。

网友:
C#没用过,不过据说做这种程序还是用VC比较好!而且有现成的程序,你可以先把流程了解清楚再改造就行了。

网友:
以前的是VC,还是用VC比较好些.

网友:
涉及到设备,协议等底层的东西用c吧,不管是VC还是LINUX C都可以

网友:
轮询好了挖
每一个仪器把地址固定好,然后工控机就往每一个地址发询问帧,收到仪器回复或固定时间间隔后再发下一个地址的询问帧,循环往复

网友:
多串口的意思是一个主机,多个从机么?那你要把主从机的地址位定义好。我的系统是1主8从的系统,每次主机发出询问后,每个从机都会收到讯息,其中地址为正确的那个从机会响应,回复主机的询问。当从机发出回复时,这个回复不仅会被主机接受,其他从机也会接受。所以你要在通讯协议和轮询时间上花一些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