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的语音识别有没人做过啊?怎么判断驱动(AC97)与硬件(麦克风)接入正常?有没什么测试手段?注册表有没什么变化?怎么调试?

楼主:
WINCE下的语音识别有没人做过啊?怎么判断驱动(AC97)与硬件(麦克风)接入正常?有没什么测试手段?注册表有没什么变化?怎么调试?

网友:
语音识别一般是有专门的软件来做的吧,驱动这边只是实现一个录音的功能而已
你的问题挺多,
自己写一个录音的小程序,测一测不就知道了,这些功能应该是在Audio的驱动里实现,跟注册表没有什么关系(用WAVEDEV架构的Audio驱动)

网友:
行。
下个程序来试一下!自己写很痛苦啊!这方面的东西可还是第1次接触!

网友A:
下了个应用程序,测试了一下。还是没有声音(录不到声音),看来是AC97的驱动还没整好,得把WM9715L的芯片资料再好好看看!!!

网友:
边录边识别这种程序怎么写啊!开线程?线程间怎么通信?什么时候可以去识别?捕捉线程什么时候通知识别线程去识别?这个时间点怎么界定?有没做过的人啊?给点提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了个应用程序,测试了一下。还是没有声音(录不到声音),看来是AC97的驱动还没整好,得把WM9715L的芯片资料再好好看看!!!

检查一下开始录音的时候驱动中相应的接口是否被调用,如果已经被调用那就要检查一下相应的寄存器设置。

网友:
识别程序没有做过,记得当时是用第3方的软件的,自己开发可能还是有些难度的

网友:
我有第3方给的识别引擎。但别人只是给了个简单的例子,写自己需要的AP还得自己开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