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的一个问题,谢谢!

楼主(2008-05-22):
界面的一个问题,谢谢!
请问WINCE中怎样通过程序自由隐藏和显示windows mobile的任务栏(是指带开始按钮的那一栏)
谢谢大家了:)
windows
Mobile
任务栏
程序

网友A:
找到该任务栏的名字,然后通过编码处理。
例如
HWND hwnd = FindWindow(_T("menu_worker"),NULL);
if (hwnd != NULL)
{
ShowWindow(hwnd, SW_HIDE);
}

网友B:
谢谢lenux!那应该怎么得到任务栏的名字呢?麻烦帮指点一下,再次感谢!

网友C:
我这样写:
HWND hwnd = ::FindWindow(_T("HHTaskBar"),NULL);
if (hwnd != NULL)
{
::ShowWindow(hwnd, SW_HIDE);
}
不过没有起作用,不知道原因出在哪里了~

网友D:
跟踪下,看if (hwnd != NULL) 是否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