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关于LCD中的一些术语
liqiangjr
liqiangjr

网友A(2008-07-30):
关于LCD中的一些术语
请问,在LCD中,
single scan 和dual scan是什么意思啊?翻译成中文比较通用的翻译是什么呢?它们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B:
一个是单端扫描 一个是多端扫描!!!!

网友C:
re: hyl1718
"单端扫描"和"多端扫描"是什么意思啊?我在网上怎么搜不到啊?

网友D:
应该就是LCD的两种通信方式吧,一个是串行通信,一种是并行通信吧,串行就只要通过一位数据位来传送数据进行扫描,
并行是通过对8个数据位赋值进行扫描的,我是这样理解的,一般都用串行通信吧,那样节省端口资源~

网友E:
也想知道呢

网友F:
这个应该是控制器的两种地址分配方式
单双屏地址位
第一个是一位串行
dual是两位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