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m中wifi与BT兼容性的问题

楼主:
wifi与BT用的模式都是spi的。两者共用一clk,但是不同的天线。BT与wifi之间相连接的是BT_STATE,WL_ACTIVE,BT_PRIORITY,如果把这三线去掉,单独当其中任何一个都是可以工作的,但是如果连接起来,我的wifi是可以找到无线网络,并且能连接上,但是就是打开不了网页,BT是能工作的,我还要修改什么地方嘛?谢谢!!!
我是硬件要做调整还是软件呢?

网友:
不知道你用的是哪家公司的芯片,建议你最好找芯片原厂或者代理商咨询这个问题。
另外,如果要很好的解决蓝牙和WIFI的共存问题,最好使用同一家公司的蓝牙和WIFI芯片,他们会在内部集成一些独有的共存技术。比如CSR的UniFi和BlueCore芯片,就可以很好的解决蓝牙和WIFI同时工作的问题。

网友:
是Marvell的还是CSR的?
这个都是软件做的。不过不是你们自己的软件,而是模块商甚至是芯片组商提供的驱动,因为蓝牙/WIFI的工作切换还是需要优化算法的,尤其是对WIFI,切换的不好就丢信号了。不要试图自己做。

这些接口信号是由WIFI驱动通过SPI接口,通知WIFI模块来控制的。蓝牙模块根据这些控制线来避让一些频点。

网友:
wifi主控芯片用的是Marvell的,(模组用的是两家不通的模组,一家是可以工作,而另外一家不行,现在主要调试的是不通的那一家的)。bt用的是BRF6300的,之前我是没有调试过BT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其中一家不能工作,谢谢。FAE已经被我问的无语了,郁闷中~~~

网友:
wifi和蓝牙的共存是一个难题,如果不进行协同,二者的射频部分会相互干扰,建议使用成套的解决方案。
成套的解决方案通常的解决办法无非两种,简单点儿的就是把频率定死,二者使用互不冲突的频段;另一种是安排好跳频序列来规避。无论哪一种方法,都是要改协议栈的东西的。

网友:
使用成套方案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只需要单天线,CSR的方案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