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基本共射放大电路问题

楼主(2008-09-01):
请问一个基本共射放大电路问题
1请问在基本共射放大电路中Ubeq是一个常量吗?它只跟管子构造有关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
2请问si管是0.6-0.8,Ge管是0.1-0.3伏吗?
电路

网友A:
1 Ubeq是基极和发射级的电压吗?基极和发射级的电压是常量,后面的问题不是很明白
2 si管是0.6-0.8,Ge管是0.1-0.3伏 ; ge管好像0.2-0.3

网友B:
基本共射放大电路中Ubeq是一个常量吗?它只跟管子构造有关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
//Ubeq是静态工作点的发射结电压。对于特定的管子,合适的静态工作点一般是固定的。静态工作点Q,几乎可以影响到所有的动态参数。
2请问si管是0.6-0.8,Ge管是0.1-0.3伏吗?
//Si管是0.6-0.8V, Ge管是0.2-0.3V

网友C:
建议你去学习一下<原子物理>一书,可以找到答案,不是一句话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