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boot的启动

楼主:
大家好,以前一直做uboot的东西对bootloader算有点熟悉,现在要做eboot,但今天把wince自带的eboot编译了通过了,就在start.s的入口点直接对gpio操作,想点灯,编译通过下载进开发板后灯没有亮,请问是否还要设置什么才能启动啊,平台为pxa270 谢谢了
;-------------------------------------------------------------------------------
;
; OALStartUp: OEM bootloader startup code.  This routine will:
;
; * Copy the image to RAM if it's not already running there.
;
; * Set up the MMU and Dcache for the bootloader.
;
; * Initialize the first-level page table based up the contents
;   of the MemoryMap array and enable the MMU and caches.
;
; Inputs: None.
;
; On return: N/A.
;
; Register used:
;
;-------------------------------------------------------------------------------
;
    ALIGN

    LEAF_ENTRY OALStartUp

    ldr r1,=0x40E0000C
    ldr r2,[r1]
    orr r2,r2,#0x1000
    str r2,[r1]

    ldr r1,=0x40E00018
    ldr r2,[r1]
    orr r2,r2,#0x1000
    str r2,[r1]

网友:
昨天找错地方了,是在这里C:\WINCE500\PLATFORM\COMMON\SRC\ARM\INTEL\PXA27X\STARTUP的startup.s下面添加如下,和开发板提供的对过一下,PreInit好像没有区别,为什么还是点不亮灯呢,敬候高手回答
  LEAF_ENTRY StartUp
    ldr r1,=0x40e0010c
    ldr r2,[r1]
    orr r2,r2,#0x1c00
    str r2,[r1]

    ldr r1,=0x40e00124
    ldr r2,[r1]
    orr r2,r2,#0x1c00
    str r2,[r1]
    ; Perform pre-initialization (enter supervisor mode, disable MMU and caches,
    ; and determine the reason for the reset.
    ;
    bl      PreInit

    ldr r1,=0x40e0010c
    ldr r2,[r1]
    orr r2,r2,#0x1c00
    str r2,[r1]

    ldr r1,=0x40e00124
    ldr r2,[r1]
    orr r2,r2,#0x1c00
    str r2,[r1]

网友:
感觉问题出在地址上,这是虚地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