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2005设计器里的窗体外观与wince上实际显示的不同

楼主(2008-06-11):
vs2005设计器里的窗体外观与wince上实际显示的不同
初涉wince开发,在vs2005设计器里设计了一个窗体,上面有简单的几个label与textbox控件,排列整齐,结果在wince实际显示时,label与textbox控件的大小与vs2005中看到的不一样,导致排列也不整齐了,手动调整都调不好,请教解决办法!
wince
开发
设计
WindowCE

网友A:
对话框编辑器不是“所见即所得”的,所以出现这个情况很正常,最好的方法是用代码来确定它的位置和大小。

网友B:
现在主要就是label与textbox的size问题,我在代码里也设置了同样的size,显示的结果,明显label的高度要高一些,我很无奈~~~

网友C:
应该有控件的显示效果相关吧,例如边的类型

网友D:
borderstyle早就试过了,也不行,明显label的高度要高一些

网友E:
请高人指点!

网友F:
把控件直接变成flat的形式,如去掉border,client edge,static edge等,再用程序设置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