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ng一段时间后出现网络断开的问题

楼主(2008-01-11):
ping一段时间后出现网络断开的问题
现在我写了一个类似于ping的程序在pc机上运行,只是该程序不是一秒发一次,而是如果收到对方的应答就立即发送另一个ping的包.也就是只是ping得更快.
ping一段时间之后就出现网络断开.
我想问下是不是因为底下bsp的原因造成的?
又该怎么解决?
谢谢!
网络
问题
程序

网友A:
你指的网络断开是什么?如果没收到对方的应答你会怎么办,比如说丢包了?

网友B:
专业提供SDK二次开发包的短信平台接口等,企业短信群发平台,可群发短信、彩信、语音、传真、邮件等。发送接受速度快,成功率高,5万家用户保证质量!附注:软件界面简洁化,操作简便化,不需要任何硬件配备(除了电脑及上网)可以几个部门同时使用,并可以由一个总帐号管理,可以随时查看子帐号的使用情报况,余额分配等有如意通客户端,网络版,SDK短信平台接口等多版本供您选择
联系人:刘斌 手机号码:13163799460 QQ:178493093 MSN:liubinkyt@hotmail.com

网友C:
回fred_56:
就是如果再ping的话出现ping不通的情况,一直都不通,除非重新开机。

网友D:
dfliubin的回复没有看到,就被版主删除了,不知道是为什么,也不知道说的是什么。

网友E:
看看有没有什么内存泄漏哟,不要把网络内存池都消耗完了哈。

网友F:
建议可以开一个Task看看不停打印系统进程,第一可以判断系统是否挂了,第二可以看看和网络相关的进程的情况,
如果系统没有死掉而且tNetTask没有什么异常的话,就很可能是楼上说的情况,也有可能是以太网控制器的驱动有问题。不过前者的可能性大一点。必要的话你可以在驱动和你的应用程序里加点调试的信息,比如串口的输出,当然在中断里要小心呦。隔离一下问题所在

网友G:
谢谢大家的回复和建议!
现在最主要的是机子不在手里,所以没法看网络是否挂起,还有就是我的操作系统没有源代码,现在只能锁定为驱动问题,可能还是驱动里面的缓冲开得太小了点又没来得急释放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