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 2.6.14.1 DM9000A 网卡移植问题

楼主:
首先向四川地震遇难同胞表示深切的哀悼!!!

我用的开发板是博创UP-NETARM2410 S3C2410,网卡是DM9000AEP.
开发板提供的是vivi,2.4内核,我先在开发板原有vivi的基础上移植了Linux 2.6.14,然后参考2.4提供的网卡驱动,基本上没作什么修改,对网卡驱动进行了移植.
现在虽然网卡能用,但发现相对博创提供的原有的2.4内核,ping速度和mount NFS后的访问速度慢很多。Bootloader和文件系统都没变。

开发板原有系统Linux 2.4.18下:

[/mnt/host]ping 192.168.1.110
PING 192.168.1.110 (192.168.1.110): 56 data bytes
84 bytes from 192.168.1.110: icmp_seq=0 ttl=128 time=0.5 ms
84 bytes from 192.168.1.110: icmp_seq=1 ttl=128 time=0.5 ms
84 bytes from 192.168.1.110: icmp_seq=2 ttl=128 time=0.5 ms
84 bytes from 192.168.1.110: icmp_seq=3 ttl=128 time=0.5 ms
84 bytes from 192.168.1.110: icmp_seq=4 ttl=128 time=0.5 ms
84 bytes from 192.168.1.110: icmp_seq=5 ttl=128 time=0.4 ms

--- 192.168.1.110 ping statistics ---
6 packets transmitted, 6 packets received, 0% packet loss

主机也能Ping通开发板!

我移植的Linux 2.6.14.1下:

[/mnt/yaffs]ping 192.168.1.110
PING 192.168.1.110 (192.168.1.110): 56 data bytes
84 bytes from 192.168.1.110: icmp_seq=0 ttl=128 time=1002.4 ms
84 bytes from 192.168.1.110: icmp_seq=1 ttl=128 time=1005.0 ms
84 bytes from 192.168.1.110: icmp_seq=2 ttl=128 time=1005.4 ms
84 bytes from 192.168.1.110: icmp_seq=3 ttl=128 time=1005.4 ms
84 bytes from 192.168.1.110: icmp_seq=4 ttl=128 time=1005.4 ms
84 bytes from 192.168.1.110: icmp_seq=5 ttl=128 time=1005.4 ms
84 bytes from 192.168.1.110: icmp_seq=6 ttl=128 time=1005.4 ms
[1] + Stopped                    ping 192.168.1.110

还有包百分之十几的包丢失!

主机不能Ping通开发板(Destination Host Unreachable)

我是嵌入式开发初学者,不知道这到底是哪方面原因,是驱动问题,还是内核配置??
在移植的过程中我是尽量按照2.4下的驱动和内核配置的。
马上就要毕业论文答辩了,但这个问题不解决以后的也做不下去啊,望各位指点指点!
不甚感激!!!

(我就剩这点分了,实在不好意思!)

网友:
使用2.6自带的dm9000驱动,修改引脚复用,中断设置,命令与数据地址。

网友:
听说DM9000和DM9000A还是不一样的,驱动可以通用吗?

我现在用的是网上找的DM9000A驱动,里面的注释表明是支持2.6内核的,跟开发板原来的驱动基本上一样,但仍有上述问题!

网友:
cat /proc/cpuinfo看下bogomips和2.4下差距大不

网友:
重新移植了Linux 2.6.22,把自带的DM9000驱动稍加修改后网卡能用,但仍有上述问题.

参考开发板自带的Linux 2.4.18网卡驱动,在网卡初始化时加上了对S3C2410_BWSCON和S3C2410_BANK2的设置,网卡速度终于正常了!!!!

(2.4.18里网卡初始化时直接设置的BWSCON和BANK2,在2.6里改为了S3C2410_BWSCON和S3C2410_BANK2,否则将不能启动内核,曾在这个问题上花了不少时间)

网友:
我的s3c2440还不认dm9000a呢,我想问问地址应该怎么设的?
有没有相关的图?

网友:
看你的网卡接在哪儿,你的开发板说明书上应该有的

网友:
LZ,我最近也在2.6.22上移植dm9000,遇到和您一样的问题,请问您dm9000驱动做了怎样的修改,谢谢。

网友:
我移植的Linux 2.6.14.1下:

[/mnt/yaffs]ping 192.168.1.110
PING 192.168.1.110 (192.168.1.110): 56 data bytes
84 bytes from 192.168.1.110: icmp_seq=0 ttl=128 time=1002.4 ms
84 bytes from 192.168.1.110: icmp_seq=1 ttl=128 time=1005.0 ms
84 bytes from 192.168.1.110: icmp_seq=2 ttl=128 time=1005.4 ms
84 bytes from 192.168.1.110: icmp_seq=3 ttl=128 time=1005.4 ms
84 bytes from 192.168.1.110: icmp_seq=4 ttl=128 time=1005.4 ms
84 bytes from 192.168.1.110: icmp_seq=5 ttl=128 time=1005.4 ms
84 bytes from 192.168.1.110: icmp_seq=6 ttl=128 time=1005.4 ms
[1] + Stopped                    ping 192.168.1.110

还有包百分之十几的包丢失!

主机不能Ping通开发板(Destination Host Unreachable)
--------------------------------------------------------------------

我建議你要不要看一下
你在dm9000_probe中,設定中斷(interrupt)的方式是那一種
是high level trigged的還是falling edge trigged
我是用
falling edge trigged 的方式
同時,請將不需要的中斷的訊號disable掉

這樣子OS比較不會吃掉太多的resource
可能可以解掉你掉很多包的問題

网友:
我公司专业生产网络变压器的厂家,如有需求样品,请与我公司联系!
0574-63620701
victor721@163.com,nico721@21cn.com
www.yutai-elec.com

RTL8019AS,RTL8201,RTL8204,RTL8208,RTL8029AS,RTL8139,DM9000,DM9161,

DM9008,AC101,HC101,LXT951,LXT957,BCM8201,BCM204,TP113,TC3097-8,TC3299A,

IP100A,IP101,IP101A,IP108,IP113A,IP113S,IP113M,IP175A,IP175C,IP178C

IP1718,IP1726,IP1000A,IP1001

DM902,DM9010,D9000E,DM9601.DM9102D,D9102A,D9331,DM9301,DM9009,

DM9081,DM9801以上网络IC我公司均有所对应的网络变压器,欢迎选够!

    具体的型号有10M:YL18-1001D,YL18-1080S,YL18-1064S,YL18-1073S,YL18-1005D等等
        10M/100M:YL18-2001S,YL18-2001D,YL18-2401S,YL18-2050S,YL18-2201D,YL18-2051S等等
        10M/100M/1000M:YL18-3001S,YL18-3002S等等
        电信元器件:E1/T1:YL26266,YL26-1061S,YL26-1065S,YL26-2413S等等
        RF,1394:YL26-6080S,YL37-1106S,YL37-1108等等
欲详细了解产品请发邮件:victor721@163.com,nico721@21cn.com

0574-6362701,01319804828

1    IPSTB(机顶盒):ST系列(5516、5100、5514、5517、7100、7109)+网卡芯片
(DM9000AE/DM9161AE)+YL18-2050S/Y18-2001S(网络变压器);NEC(61110/6114)+网卡芯片(DM9000AE)+YL18-2050S/Y18-2001S(网络变压器);

2) VOD  EM8511+DM9000E/DM9000AE+YL18-2050S/Y18-2001S(网络变压器);

3) DVR: ARM9200+DM9000AE/DM9161AE+YL18-2050S/Y18-2001S(网络变压器);

4) 工控主板:S3C2410+DM9000AE+YL18-2050S/Y18-2001S(网络变压器);

5) 有线电视服务器:S3C2410+DM9000AE;+YL18-2050S/Y18-2001S(网络变压器)+YL18-2050S/Y18-2001S(网络变压器)

6)无线路由器:RDC+DM562AP+YL18-2050S/Y18-2001S(网络变压器);

7) 门禁机:8051+DM9000AE+YL18-2050S/Y18-2001S(网络变压器);

8) 税控机:LPC2210+DM9000E+YL18-2050S/Y18-2001S(网络变压器);

9) 一卡通:LPC2212+DM9000AE+YL18-2050S/Y18-2001S(网络变压器);

10) 数据采集:ARM9200+DM9616E+YL18-2050S/Y18-2001S(网络变压器);S3C4480+DM9000AE+YL18-2050S/Y18-2001S(网络变压器);
11)液晶广告机:EM8511+DM9000E+YL18-2050S/Y18-2001S(网络变压器)

网友:
您好,不知道前面各位的问题解了没,你们说的问题小弟并不太懂,但我们目前是divacom在中国区域的总代理,从03年来一直专注于做DM9000及DIVACOM全线产品,对于研发来说,首先是产品质量有保证(为当年全新原装最新版本),然后通过我们可以找到原厂的工程师做技术支持,当然,是免费提供的,说不定我能帮得上大家的忙,以下是我的联系方式    QQ:1259987438 电话:027-8765163610 (0)13554272382 王洪武

网友:
我认为是你的接收没有处理好,我也是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修改了接收函数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