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看下 ERROR 193是何错误

楼主:
我用EVC+模拟器开发的,模拟器安装了中文包,LoadLibrary导入DLL出错。
用GetLastError得到的错误码为193,但FormatMessage后用MessageBox弹出在模拟器中错误信息显示怎么还是“口 口 ”乱码啊。
另外问下知道错误码怎么得到错误信息?有什么工具或有哪个文档可以查询没?3Q

网友:
EVC菜单中有一个工具叫做Erro Lookup可以查看错误代码的含义

网友:
在Tools菜单中

具体错误:
%1 不是有效的 Win32 应用程序。

网友A:
最好用中文的模拟器,否则...

LZ不会是在程序中使用了中文的目录或文件名吧?

网友:
谢谢你们的回复, :)
引用 网友A:
最好用中文的模拟器,否则...

LZ不会是在程序中使用了中文的目录或文件名吧?

我是用的中文模拟器,模拟器菜单能正常中文显示,就弹出消息是乱码。
程序中我也用了中文目录,LoadLibrary(TEXT("My Documents\\个人\\GeoPAD.dll")),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模拟器安装了中文包是什么意思?

试试目录不要用中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