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远程调试中图片显示问题

楼主:
我用VS 2005开发Wince使用WTL的库,进行远程调试时,图片显示出错,单步调试时发现,
CBitmap bmp;
bmp.LoadBitmap(IBD_BACKGROUND);
并没有把图片加载进去,bmp的m_hBitmap始终是0x0000000
后来换了路径“\\HardDisk\\Program files\\CC\\RES\\back.bmp”以及"\\Program files\\cc\\res\\back.bmp"
都不行
程序在本机的PocketPC模拟器上运行没问题
请教高手,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如果路径你确定没错的话,那就是图片太大了,根本没内存,换张小图试试看

网友:
路径要怎么设啊,我的目标机512内存,应该不会不够吧,我是用VS的Add Resouce然后Import近来的,远程会不会有问题啊?

网友:
我发现了是LoadImage函数的问题,不同平台好像要调用不同版本,PocketPC要LoadImageW,eBox要LoadOBMImage
请问高手这是为什么,这两个函数有什么不同,我是用的WTL开发

网友:
http://topic.eeworld.net/u/20070408/23/00caf04c-a2f3-4612-b74f-d26dbf6b8865.html

http://topic.eeworld.net/u/20070416/11/2f2d5ff2-c817-4e93-abf4-7662e274b41c.html

上面两个帖子里有详细的讨论,也有解决的。

网友:
图片的路径要为绝对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