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35开发的程序,遇到“你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楼主(2008-12-20):
TC35开发的程序,遇到“你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兄弟利用西门子TC35芯片开发了一个收集用户来电号码以及收发短信的程序。实际应用中,用户反应经常出现“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这样的提示。观察程序运行情况,发现问题主要出现在同一时间段拨打的用户比较多时就出现这种故障。此时程序界面无任何异常,自动检测信号命令,AT+CSQ也得到了正确执行。请高手指点迷津,急啊。
号码
西门子
实际应用
时间段
程序

网友A:
大虾些,帮帮忙嘛
是不是需要定时检测网络注册状态AT+CREG?

网友B:
没人帮忙回答吗?

网友C:
就没人开发过TC35?????

网友D:
有没有专门讨论TC35开发的论坛???

网友E:
网络是自动注册的,你上电模块启动了就会自动搜索网络,你就算知道信号不好,也没办法啊,最多就是重启模块了,你还是把 天线那块弄好点,保证信号接收比较实际。就你的问题,个人觉得比较奇怪,就算是信号不好,没有搜索到网络,移动的系统也应该认为“用户已关机”,怎么会提示是空号呢?要么就是外地用户拨打的时候没加0,这个应该跟信号没关系

网友F:
huleide:
空号问题已解决,是原来的SIM卡上设置了无效呼叫转移。
现在碰到一个新问题:程序启动一段时间后(时间长短不固定),在发送AT+CSQ后,就收不到应答了,接收应答超时后,程序自动发送ATZ,但还是收不到应答。于是自动重启COM(串口速率设置为9600)重启COM成功,再发送AT,仍然始终得不到应答。此时拨打该号码,提示用户忙。
请问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应该在初始化时增加什么设置?

网友G:
TC35我没用过,应该是TC35i吧,我现在用的是MC55,但是好像区别在gprs通讯上有没有内嵌TCP协议,不知道你的TC35i是单纯的用电话功能还是在短信功能和GPRS功能间切换,如果是切换,可能存在状态没有切换过来。如果没有使用GPRS功能,AT+CSQ命令应该是模块启动后就可以查询的,不用单独设置什么,是不是你的COM口没有设置好,你的COM口平时通讯正常么?个人感觉你只有一项一项的排除了:1.你模块是否正常启动? 2.串口设置是否正确? 3.模块工作状态是否正常?这些东西有时候只能一点点操作试验,说是说不清楚的,祝你好运了

网友H:
谢谢huleide!我昨天做了一些测试,初步判定了原因,现在正在实际验证阶段。虽然没得到更多实际的帮助,但还是很高兴自己的问题有人回答。过两天就给你送分,再次感谢。
通过这一系列的调试,自我感觉基本掌握了TC35的性能,若有愿意交流相关经验的朋友可以联系我。

网友I(2009-03-18):
救命啊,哪个大侠能给个T测试51单片机与TC35通讯的C程序,只要输入AT返回OK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