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M驱动程序如何手动安装

楼主:
本人写了一个WDM驱动,它本身不与硬件打交道,只是起到与两个驱动程序通信的功能。
现在.sys,.inf文件都已写完,如何手动安装和启动呢?
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二,多谢!!!

网友:
先把.inf拷贝到C:\WINDOWS\inf,.sys拷贝C:\WINDOWS\system32\drivers下,插上硬件,就会有提示的,然后就可以按提示进行安装了.

网友:
非常谢谢你的回答。
但我现在的问题是,我编的驱动程序不是对应某个硬件的,所以不会有硬件插入而显示安装提示。
我想知道如果是这种情况下如何让它安装呢

网友:
谢谢大家的关注,此问题解决。
可以手动注册、启动驱动,手动停止、卸载驱动。
所用程序如下:
void startdriver()
{
        LPTSTR     DependOnServices = TEXT("Rtx_HalExt\000Rtx_rtss\000RtxServer\000Rtss_010\000\000");
    SC_HANDLE  schService = NULL;
    DWORD      err;
        CString           str1;
        char       *DriverName = "Mediate" ;
        char       *ServiceExe = "%SYSTEMROOT%\\system32\\drivers\\Mediate.sys";
        BOOL       ret;
    SchSCManager = NULL;

        //Establish a connection to the service control manager
    SchSCManager = OpenSCManagerA (NULL,                 // machine (NULL == local)
                                  NULL,                 // database (NULL == default)
                                  SC_MANAGER_ALL_ACCESS // access required
                                  );
        if(SchSCManager != NULL)
        {
                SetDlgItemText(IDC_STATIC2, "打开schSCManager句柄成功");
        }
        else
        {
                SetDlgItemText(IDC_STATIC2, "打开schSCManager句柄失败");
                return;
        }

        // Create a service object and add it to default service control
        // manager database
    schService = CreateService (SchSCManager,          // SCManager database
                                DriverName,            // name of service
                                DriverName,            // name to display
                                SERVICE_ALL_ACCESS,    // desired access
                                SERVICE_KERNEL_DRIVER, // service type
                                SERVICE_DEMAND_START,  // start type
                                SERVICE_ERROR_NORMAL,  // error control type
                                ServiceExe, // service's binary
                                NULL,                  // no load ordering group
                                NULL,                  // no tag identifier
                                DependOnServices,      // no dependencies
                                NULL,                  // LocalSystem account
                                NULL                   // no password
                                );

    if (schService == NULL)
    {
        err = GetLastError();

        if (err == ERROR_SERVICE_EXISTS)
        {
                        SetDlgItemText(IDC_STATIC2, "failure: CreateService, ERROR_SERVICE_EXISTS\n");
        }
        else
        {
                str1.Format("%d", err);
                        SetDlgItemText(IDC_STATIC2, "failure: CreateService (0x"+str1+")" );
                        return;
        }

    }
    else
    {
                        SetDlgItemText(IDC_STATIC2, "CreateService SUCCESS!");
    }

    CloseServiceHandle (schService);

    schService = OpenService (SchSCManager,
                              DriverName,
                              SERVICE_ALL_ACCESS
                              );

    if (schService == NULL)
    {
        err=GetLastError();
                str1.Format("%d", err);
                SetDlgItemText(IDC_STATIC2, "failure: OpenService (0x"+str1+")" );
        return ;
    }
        /////Start a service
    ret = StartService (schService,    // service identifier
                        0,             // number of arguments
                        NULL           // pointer to arguments
                        );
    if (ret)
    {
        SetDlgItemText(IDC_STATIC2,"StartService SUCCESS\n");
    }
    else
    {
        err = GetLastError();

        if (err == ERROR_SERVICE_ALREADY_RUNNING)
        {
                str1.Format("%d", err);
                        SetDlgItemText(IDC_STATIC2, "failure: StartService, ERROR_SERVICE_ALREADY_RUNNING\n");
        }
        else
        {
                str1.Format("%d", err);
                        SetDlgItemText(IDC_STATIC2, "failure: StartService (0x"+str1+")" );
        }

    }
        CloseServiceHandle (schService);
}

void deletedriver()
{
    SC_HANDLE       schService;
    BOOL            ret;
    SERVICE_STATUS  serviceStatus;
        CString                        str1;
        DWORD                        err;
        char *DriverName = "Mediate";

    schService = OpenService (SchSCManager,
                              DriverName,
                              SERVICE_ALL_ACCESS
                              );

    if (schService == NULL)
    {
        err=GetLastError();
                str1.Format("%d", err);
                SetDlgItemText(IDC_STATIC2, "failure: OpenService (0x"+str1+")" );
        return ;
    }
        ///Control Stop
    ret = ControlService (schService,
                          SERVICE_CONTROL_STOP,
                          &serviceStatus
                          );
    if (ret)
    {
                 SetDlgItemText(IDC_STATIC2, "ControlService stop SUCCESS\n");
    }
    else
    {
         err=GetLastError();
                 str1.Format("%d", err);
                 SetDlgItemText(IDC_STATIC2, "failure: ControlService stop(0x"+str1+")" );
                 return;
    }

        ///Delete Service
    ret = DeleteService (schService);

    if (ret)
    {
                SetDlgItemText(IDC_STATIC2, "DeleteService SUCCESS!\n");
                SchSCManager = NULL;
    }
    else
    {
        err=GetLastError();
                str1.Format("%d", err);
                SetDlgItemText(IDC_STATIC2, "failure: DeleteService (0x"+str1+")" );
    }
    ret = CloseServiceHandle (schServ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