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相同PID VID的USB设备安装不同的驱动

楼主(2008-05-05):
对相同PID VID的USB设备安装不同的驱动
可不可以对相同PID VID的多个USB设备分别安装不同的驱动,如果可以怎么做?原理是什么?
安装
设备

网友A:
why not ?
既然PID,VID都不同,当然可以啦

网友:
谢谢你的回复,但是我要求的是相同的PID和VID的USB设备呀

网友B:
相同的PID和VID的USB设备?
恐怕不可以,因为PC不是神仙,它就靠那参数分辨是什么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