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进行GPS开发,需要什么设备?如何选择GPS模块和MCU

楼主(2008-07-18):
如何进行GPS开发,需要什么设备?如何选择GPS模块和MCU
最近再研究GPS设备,但是不知道开发GPS需要什么样的开发板,如何选择GPS模块和MCU,有什么标准吗?有开发经验的指点一下,谢谢!
设备
开发
如何

网友A:
上网查了一下资料,但是还不清除

网友B:
GPS模块做的很多,应该能搜到的。
CPU需要看你的需求。8位单片机就可以做。

网友C:
上网搜了好多,不知道应该选择那种,我只需要能得到经纬度就行,然后保存到一个存储器里,没其他要求。

网友D:
这个不好给你推荐,不然就是平白帮人做广告了,又没人给广告费的。
你既然只是大概测试用,那就随便找一个,最好能当面测试看结果的,别到时买回来不好用。
你希望跑操作系统?还是裸奔的?你是希望深入研究GPS的?还是想利用GPS做一个东西的?
8位单片机就能实现GPS信号接收,得到经纬度,保存在一个存储器,也能在一些LCD上显示。
32位的单片机就更不用说了。
看你的需求,和你自己能做的东西。8位的简单,自己可以完全掌握。32位的跑OS的话,需要做的太多,GPS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

网友E:
呵呵,最好有推荐,因为第一次搞这个东西,看到网络上很多这种东西,不知道怎么选择

网友F:
那就直接 89C2051 就可以了 GPS 返回的信号就是232的 存储芯片用串行的 24C系列就可以了 电路小 简单

网友G:
我这里有模块 蓝牙的 串口的 还有那种微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