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往74ls04的输出端输入一个高电平会不会把芯片给烧了 ...

楼主(2008-04-28):
如果往74ls04的输出端输入一个高电平会不会把芯片给烧了?
如题,急知结果,现没有硬件去测试,谢谢各位。
芯片
测试
高电平

网友A:
如果74ls04输出是高就没问题,如果是低就会容易烧.但不是必烧,看你加电多长时间,我以前就这样烧过

网友B:
这个简单啊,网上搜一下就得到答案了.

网友C:
没有硬件怎么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