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IM卡中的STK命令是如何编码的

楼主:
我正在做SIM卡与STK相关的开发,看了了GSM11.11和GSM11.14,但是没有介绍与STK相关命令的编码值,比如FETCH(好像是0x12),ENVELOPE,TEMINAL RESPONSE,TERMINAL PROFILE。请问哪里可以找到相关内容?谢谢

网友:
好像有本书叫什么 51单片机开发宝典的 好像是电子工业大学出版社的 上面好像有关于单片机与sim接口的 好像而已……………………

网友:
有关STK的编码以,需要了解11.14的一些细节。
一组STK命令组成:由无数的TLV组成,TLV=Tag Length Values
DISPLAY TEXT:D00F8103012100820281028D0404534154

即:Proactive SIM command+command details+Device identities+Text string

下面一个一个字节解释:
Byte# Value (Hex) Description
1 D0 Proactive SIM command tag
2 0F length
3 81 command details tag
4 03 length
5 01 command number
6 - 7 21 00 Display text (normal priority, clear message after a
delay)
8 82 Device identities tag
9 02 length
10 81 source: SIM
11 02 destination: Display
12 8D Text string tag
13 04 length
14 04 Data coding scheme ('04'=8-bit default SMS)
15 - 17 53,41,54 text string ("SAT")

网友:
楼上的好厉害啊,而且都是英文,就是只有片段,看的不过瘾啊,呵呵,能否多发一点啊????

网友:
网上有11.14,3楼可以自己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