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WINCE设备做成U盘,连到PC怎么不见U盘盘符出现?设备 ...

楼主(2008-11-06):
把WINCE设备做成U盘,连到PC怎么不见U盘盘符出现?设备管理器的设备列表也显示一个黄色的感叹号,为什么?难道还需要特别的U盘驱动程序?
把WINCE设备做成U盘,连到PC怎么不见U盘盘符出现?设备管理器的设备列表也显示一个黄色的感叹号,为什么?难道还需要特别的U盘驱动程序?
程序
感叹号
管理
黄色
设备
WindowCE

网友A:
驱动 问题
CE设备 问题
数据线 问题
都有可能

网友B:
插入SD卡是没有问题的。也就是说SD卡可以当PC的U盘了!为什么NANDFLASH不行?《单独NANDFLASH存在系统中》。

网友C:
应该不需要改驱动吧?!应该只是把注册表的配置修改一下,比如把SD卡那部分对应修改成NANDFLASH。因为SD卡已经成功做到了这一点。NANDFLASH的驱动程序已经存在了!

网友D:
把设置成SD卡的注册表项,设置成NANDFLASH就基本可行了。但在PC里面去打开NANDFLASH显示的那个U盘,老是提示要格式化它,为什么?我的NANDFLASH是有文件了,已经有文件系统了,为什么还叫我格式化它去建立文件系统?WINCE的FAT跟PC的FAT不兼容?WINCE的FAT是FAT16?PC的FAT是FAT32?是不是这个原因?该怎么办?加EXFAT?加TFAT?

网友E:
可以了,格式化就格式化,只是不要选格式化成NTFS格式文件系统就行了!选择FAT/FAT32都可以的。第1次必须这样,再重启就不需要格式化了,PC也可以识别直接打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