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b4.2下用网线下载WINCE镜像出错.无法下载,,,

楼主:
用pb4.2下用网线下载WINCE镜像出错.无法下载,,,
弹出一个对话框,标题:Connection to Target Failed.
内容:platform Builder was unable to make a connection to the target device.Please make sure all setting in Configure Remote Connections are correct for this target device.

然后就无法取消下载,依然是一个错误对话\框.标题:error canceling Downloading
内容:could not get the Download interface.something is wrong with your platman instaltion.

PB界面只能关闭.

问题出在哪里呢?

网友:
自己顶起来!`

网友:
你的pb的下载设置是什么样的?列出来看一下。
以前是否好过?第一次用PB通过网线下载吗?

网友:
以前下载完全没有问题.

设置是Target->ConfigureRemote Connect
Download: Ethernet
kernel:Ethernet

这两项的Configure 都能找到目标主机啊,,

网友:
建议你连上测试串口,看一下启动信息,是不是bootme没有找到你这台主机啊?

又或者你的主机已经改变了ip地址,而你的设置又没有改。

网友:
串口是正常的,用DNW可以看到回显的菜单,回显的信息正常啊,,,
ip地址也正常,和电脑在一个网段内,,

网友:
你是不是目标板上面的IP 没有设置好啊啊

网友:
实在不好办,我今天把pb4.2重装了一下,就好了,估计是PB4.2的问题...
谢谢大家的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