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ce6的网络组件

楼主(2008-09-14):
关于wince6的网络组件
请问ce6在定制系统时在网络组件时有没有什么地方要注意的?我在定制完烧录到目标板后系统中始终出不来以太网连接。
communication service and networking下面的WAN和LAN均已经选择,BSP中的eth drv也选了,可是编译后启动系统就是看不到网络连接。
networking
service
定制
目标
网络连接
WindowCE

网友A:
我用5.0,好像没有什么特殊选项。

网友B:
我用5.0时都是好的,现在改6.0了死活就不行。。。
奇怪的是我用adeno的BSP包中的demo工程编了个去烧还是不行。
我用的是AT9261EK+adeno的评估板BSP。

网友C:
会不会是驱动有问题
CE6还没有用过

网友D:
哦,还有个情况,昨天下午某一次编译后网络出来了,结果加了个音频驱动后又死活出不来了,现在编译一个最简单的,只有shell和网络驱动的也不行。

网友E:
我也这样的情况,我用X86平台,网络连接死活都出不来.但是我用5.0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F:
找到问题了,我用的是adeno的9263到BSP有问题,1.0.3版本需要加装一个补丁,装了就没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