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CE 5.0 Imaging 组件,pImage->Draw()的参数设置问题

楼主:
我在windows CE 5.0做图像显示的功能
用的是 Imaging组件;
使用pImage->Draw()的时候老是显示不出自己想要显示的部分。
问题出在的第三个参数上。
hdc
[in] An HDC value that is the graphics context that receives output from this method.
dstRect
[in] A pointer to a RECT value defining the portion of the display area within the graphics context that receives the output from this method.
srcRect
[in] An optional pointer to a RECT that specifies, in 0.01mm units, the portion of the image to be drawn in dstRect.
To display the entire image, set this value to NULL.
请教各位大虾,设置第三个参数为自己想显示的部分该如何设置啊?

网友:
我也遇到过,Imaging组件显示太大的图片是有问题的。可以在“系统属性”对话框的“内存”页上把程序内存条大一些试试。

网友:
fengwx :
我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啊!
但我现在要利用Imaging实现类似
BOOL BitBlt (
int x,
int y,
int nWidth,
int nHeight,
CDC* pSrcDC,
int xSrc,
int ySrc,
DWORD dwRop );

BOOL StretchBlt(
  HDC hdcDest,      // handle to destination DC
  int nXOriginDest, // x-coord of destination upper-left corner
  int nYOriginDest, // y-coord of destination upper-left corner
  int nWidthDest,   // width of destination rectangle
  int nHeightDest,  // height of destination rectangle
  HDC hdcSrc,       // handle to source DC
  int nXOriginSrc,  // x-coord of source upper-left corner
  int nYOriginSrc,  // y-coord of source upper-left corner
  int nWidthSrc,    // width of source rectangle
  int nHeightSrc,   // height of source rectangle
  DWORD dwRop       // raster operation code
);的功能啊!各位大虾,救救小弟啊!

网友:
用CreateCompatibleDC(参数是窗口DC)函数创建一个内存DC,用BitBlt函数把内存DC复制到窗口DC。

网友:
fengwx :
我说的是Imaging组件,IImage接口中Draw()函数参数的设置
原形
HRESULT Draw(
  HDC                  hdc,
  const RECT*          dstRect,
  OPTIONAL const RECT* srcRect
);
如何设置这些参数,尤其是srcRect,才能画出自己想要画的像素块。而不是用其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