订制较大容量的内核

楼主:
我想用PBWORKS订制一个包括简体中文,繁体中文,和英文的系统,可是每次Make Image的时候都过不了,NK也开到足够在了.
请问各位要同时包括简体和繁体中文要注意哪些事项啊?

网友:
过不了?为什么?你总要把错误提示或者状态说明白吧。

网友:
提示为:ERROR:Run out of space in rom for simsun.ttf

网友A:
修改config.bib吧,
Autosize on

网友B:
设置SYSGEN_AGFA_FONT后重新编译,
应该会好一点,
不过,三个一起实在太大。

网友:
确实不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改config.bib吧,
Autosize on

我们在config.bib已经把NK 和RAM定死了, 起始地址和大小都设定了.
自然AUTOSIZE也就OFF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设置SYSGEN_AGFA_FONT后重新编译,
应该会好一点,
不过,三个一起实在太大。

这个好像是压缩字体的吧.
也选项上了, 也不行.
SIMSUN.ttf和MINGLIU.ttf两个文件就占了接近20M的空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修改config.bib吧,
Autosize on

我们在config.bib已经把NK 和RAM定死了, 起始地址和大小都设定了.
自然AUTOSIZE也就OFF掉了.

config.bib里面的NK 和RAM都是定死的吧,AUTOSIZE为ON的目的就为了让NK和RAM的区域可以互换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设置SYSGEN_AGFA_FONT后重新编译,
应该会好一点,
不过,三个一起实在太大。

这个好像是压缩字体的吧.
也选项上了, 也不行.
SIMSUN.ttf和MINGLIU.ttf两个文件就占了接近20M的空间.

如果真是20M,那你至少可以压缩掉10M,甚至更多。
你可以看下C:\WINCE600\PUBLIC\COMMON\OAK\FILES相关字体的文件。

网友:
现在我把AUTSIZE 打开了.编译也通过了, 但是在升级checksum的时候报错了.

网友:
有人来帮我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