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的文件写入问题

楼主:
为什么在SH4上创建了2个文件后,都想文件里写的话,只能最大写入4K,一个文件打开并写文件的话就可以超过4K,急待高手解惑!!

网友:
CE有这样的Bug吗,显然是没有的!

可以确定是LZ的代码有问题,自己再仔细的查查看。

网友:
代码没有问题的
_tfopen(fileName, nuTEXT("wb"));

fwrite(pBuff, size, count, (FILE*)pFile);
这里不断的数据写入文件...
发现每次写之前关文件打开后再写就没有4K的限制了
PS:我个人觉得可能是I/O Buffer的限制。

fclose((FILE*)pFile);

网友A:
我平台我写过好几个超过1M的都没有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平台我写过好几个超过1M的都没有问题啊

所以我说是LZ代码的问题,因为写文件的人很多。如果有问题的,早就被发现啦!

网友B:
我可以肯定只有我一个人在写文件,其他人都没有对文件操作的,只是当只有一个文件IO读写的时候就可以写,并使文件大小超过4K,所以很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可以肯定只有我一个人在写文件,其他人都没有对文件操作的,只是当只有一个文件IO读写的时候就可以写,并使文件大小超过4K,所以很奇怪。

可以肯定是你代码的问题,如果可以请将全部代码帖出来

网友:
//打开文件部分,模块初始化时候打开
TCHAR sFilePath[NURO_MAX_PATH];
nuGetModuleFileName(NULL, sFilePath, NURO_MAX_PATH);
for(int i = nuTcslen(sFilePath) - 1; i >= 0; i--)
{
        if( sFilePath == nuTEXT('\\') )
        {
                sFilePath[i+1] = nuTEXT('\0');
                break;
        }
}
nuMemset( sFileLogGps, 0, sizeof(sFileLogGps) );
nuTcscat( sFileLogGps, sFilePath );
nuTcscat( sFileLogGps, nuTEXT("GPSLOG.TXT"));
g_pLogFile = nuTfopen( sFileLogGps , NURO_FS_WB );

//写文件部分,这里会不断写,直到系统关闭的时候
if ( g_pLogFile )
{
        nuFwrite( ReceiveCharBuf, ReceiveCharBufNum, 1,g_pLogFile );
}

//关闭,模块退出关闭
if ( g_pLogFile )
{
    nuFclose(g_pLogFile);
}

网友:
写flash是需要时间的,而且你没判断写失败问题,既然不能确定函数调用成功,怎么能断定只能写4k?
你打开关闭之后再写,这个操作相当于留给了写flash的时间,自然能写入成功。

网友:
断言一下写文件失败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