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pmp.src.0.72RC1编译arm版时mcomp_wmmx.asm(371) : error A0051,求armasm.exe

楼主:
在evc4上编译出现96个mcomp_wmmx.asm(371) : error A0051 。  在arm网站上(http://www.arm.com/support/downloads/info/14778.html)下了个armasm.exe,拷贝到Microsoft eMbedded C++ 4.0\Common\Tools中还是不通过。看到有说换了个vs2005 的armasm.exe解决了这个问题,能不能给小第发一个呀
mail: meteor524@163.com

网友:
LZ去我的eeworld BLOG看看吧,有详细的说明。

网友:
我看过你的eeworld BLOG了,我的理解是你用vs2005 的armasm.exe 解决了编译出错的问题,不知道是否理解正确。
但是我没装VS,网上又没找到单独的vs2005 armasm.exe下。  所以希望你能把你用的armasm.exe发给我一个试试。

网友:
发了一个给lz,请查收

网友:
我也是在evc4上编译通过的

网友:
收到了,谢谢!  不过还是编译不通过   请问armasm.exe是放在Microsoft eMbedded C++ 4.0\Common\Tools这个目录下吗?

错误信息:
--------------------Configuration: common - Win32 (WCE ARMV4) Release--------------------
Performing Custom Build Step on .\cpu\arm.asm
ARM Macro Assembler, Version 12.20.9409
Copyright (C) Microsoft Corporation 1984-2001
Performing Custom Build Step on .\softidct\mcomp_wmmx.asm
ARM Macro Assembler, Version 12.20.9409
Copyright (C) Microsoft Corporation 1984-2001
F:\WINCE\hk\TCPMP\tcpmp.src.0.72RC1.zip\tcpmp\common\softidct\mcomp_wmmx.asm(65) : error A0051: unknown opcode: tmcr
tmcr wcgr1,r14
F:\WINCE\hk\TCPMP\tcpmp.src.0.72RC1.zip\tcpmp\common\softidct\mcomp_wmmx.asm(100) : error A0051: unknown opcode: wldrd
wldrd wr0,[r0]
//
//
//
//
Assembly terminated, errors: 96, warnings: 0
Error executing c:\winnt\system32\cmd.exe.

player_ce3.exe - 96 error(s), 0 warning(s)

网友:
LZ,你可以找找以前的armasm.exe放在那里,然后替换就可以啦!

网友: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eMbedded C++ 4.0\EVC\WCE400\BIN

网友:
恩  我放在C:\Program Files\Microsoft eMbedded C++ 4.0\EVC\WCE400\BIN可以了。

但是还有个错误fatal error C1083: Cannot open precompiled header file: 'ARMV4Rel/common.pch': Permission denied

这样的问题该如何解决?

网友:
fatal error C1083: Cannot open precompiled header file: 'ARMV4Rel/common.pch': Permission denied   解决了, 用not using precompiled header

网友:
解决了就结贴啊

网友:
不好意思,这些天又忙别的去了。。。马上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