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中如何向image中添加文件夹

楼主:
我Wince下一应用程序设为开机自动运行,运行时要读取一文件夹下的图片。问题是:如何向image中添加此文件夹,与系统捆绑在一起,开机后即在Windows目录下,以便读取。 期待高人指点!!!

网友:
放在SD卡下面不行吗?要的时候再读取!

网友A:
platform.bib:增加此文件
platform.dat:增加此文件的目录及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platform.bib:增加此文件
platform.dat:增加此文件的目录及文件

精辟~
楼主可以试试看

网友:
楼上兄弟能说具体点吗,(在线等)
若确实可行,即刻结帖散分。

网友B:
1:增加文件(myapp.exe)用:myapp.exe $(_FLATRELEASEDIR)\myapp.exe NK S
   增加文件的目录呢??
2:platform.bib,platform.dat 是否可改为
  project.bib  ,project.dat

网友:
在Mobile下面添加过空的目录,不知道在CE下面是否也可行
等下找出来LZ试一下

网友:
Directory("\Program Files):-File("Windows Explorer.lnk",
"\Windows\explore.lnk")
Directory("Program Files"):-Directory("Accessories")
Directory("\My Documents"):-File("My doc.txt",
"\Windows\My doc.txt")

The preceding example creates the following files and directories:
\Program Files\Windows Explorer.lnk
\Program Files\Accessories\
\My Documents\My doc.Txt

理论上CE下面也可以用的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1:增加文件(myapp.exe)用:myapp.exe $(_FLATRELEASEDIR)\myapp.exe NK S
  增加文件的目录呢??
2:platform.bib,platform.dat 是否可改为
  project.bib  ,project.dat

增加文件是在bib文件中改,
增加目录是在dat文件中改,
你查下帮助,里面有示例,
可以在project.bib  ,project.dat做修改,
这样只针对工程,而不影响BSP。

网友:
在project.bib  ,project.dat做修改

网友:
只增加过文件,
学习。。。。。

网友:
http://msdn.microsoft.com/en-us/library/ms909449.aspx你参考一下这个资料,主要是SOUCE FILE。

网友:
学习,
可以在project.bib  ,project.dat做修改

网友B:
各位前辈,高人:小弟在project.dat 中添加如下语句
Directory("Windows"):-Directory("picture")
Directory("\Windows\picture\):-File("cgcns.BMP", "\Windows\cgcns.BMP")
Directory("\Windows\picture\):-File("dcngt.BMP", "\Windows\dcngt.BMP")
......

在project.bib中添加如下语句
$(_FLATRELEASEDIR)\cgcns.BMP NK H
$(_FLATRELEASEDIR)\dcngt.BMP NK H
......

结果在板上运行,picture文件夹是出来了。可文件夹里面是空的,按理应该有dcngt.BMP,cgcns.BMP等文件呀?
   怎么解决呢,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各位前辈,高人:小弟在project.dat 中添加如下语句
Directory("Windows"):-Directory("picture")
Directory("\Windows\picture\):-File("cgcns.BMP", "\Windows\cgcns.BMP")
Directory("\Windows\picture\):-File("dcngt.BMP", "\Windows\dcngt.BMP")
......

在project.bib中添加如下语句
$(_FLATRELEASEDIR)\cgcns.BMP NK H
$(_FLATRELEASEDIR)\dcngt.BMP NK H
......

结果在板上运…

图片dcngt.BMP,cgcns.BMP应该在Windows根目录下了。

将project.dat修改如下看看:
Directory("Windows"):-Directory("picture")
Directory("\Windows\picture\):-File("cgcns.BMP", "\Windows\picture\cgcns.BMP")
Directory("\Windows\picture\):-File("dcngt.BMP", "\Windows\picture\dcngt.BMP")

网友:
结果出来了,成功运行

Directory("\Windows\picture\):-File("cgcns.BMP", "\Windows\cgcns.BMP")
改为
Directory("\Windows\picture"):-File("cgcns.BMP", "\Windows\cgcns.BMP")

原来少个引号。

衷心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