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原来是Pocket PC2003(ARMV4)的代码改为Windows CE(x86)并用VS2005(vc++)编译出错:fatal error LNK11

楼主:
公司要求:
要把原来用来放在Pocket PC 2003(ARMV4)的代码重新编译成Windows CE 5.0(x86)程序,
并需要放在Windows CE 5.0 Emulator(模拟器)里运行,

先安装Windows CE 5.0 STANDARD_SDK,
然后,重新用VS2005(vc++)重新建立一个project:
New Project, Visual C++ -->  Smart Device -->  Win32 Smart Device Project
--> Select platform SDK(STANDARDSDK_500  Instruction sets:  ARMV4I, x86, SH4, MIPSII, MIPSII_FP, MIPSIV, MIPSIV_FP)
--> 选择Empty Project
建立空工程,并把原来的source/header/resource文件加载过来,

编译,
出错:
fatal error LNK1112: module machine type 'ARM' conflicts with target machine type 'X86'

在网上找了这个错误相关的问题,
但是还是解决不了,特向大家求教,
希望高手不吝赐教!!!

也可以在这个帖子里领分:http://topic.eeworld.net/u/20080308/12/dceabb96-e6c2-4c41-9d84-0e4cff0413d8.html

网友:
CPU类型不匹配,说明LZ的工程中有已经是ARM的目标文件

网友:
要怎样改为X86的呢?

网友:
的确,

链接的时候错误信息如下:

1>------ Build started: Project: SDP_DBRApp, Configuration: Debug STANDARDSDK_500 (x86) ------
1>Linking...
1>DBRLib.lib(LocationMsg.obj) : fatal error LNK1112: module machine type 'ARM' conflicts with target machine type 'X86'
1>Build log was saved at "file://d:\TestDBRLib\SDP_DBRApp\SDP_DBRApp\STANDARDSDK_500 (x86)\Debug\BuildLog.htm"
1>SDP_DBRApp - 1 error(s), 0 warning(s)
========== Build: 0 succeeded, 1 failed, 0 up-to-date, 0 skipped ==========

我查了一下,没发现LocationMsg.obj这个文件。

网友:
Project properties > Linker > Advanced and choose the target machine as MachineX86 (/MACHINE:X86)
这样也不行,
还是提示错误。

关键是这样的,
这个源代码是从ARM工程里取出来原封不动的放在x86工程里的,

就相当于把原来是Pocket PC 2003(ARMV4)的工程直接改为STANDARDSDK_500(x86)

不知道这样改行不?
我感觉会不会有指令集不符等问题,所以链接的时候vs2005报错。

网友:
没有人回呢?

网友:
Project properties >  Linker >  Command line里把底下的附加选项内容去掉

网友:
谢谢,我明天去公司试试bzjing所说的方法!

大家也可以看看这个链接:
http://topic.eeworld.net/u/20080308/12/dceabb96-e6c2-4c41-9d84-0e4cff0413d8.html

网友:
bzjing,试了你的方法,
还是一样的效果!

(LocationMsg.obj) : fatal error LNK1112: module machine type 'ARM' conflicts with target machine type 'X86'

网友:
其实,简单地说,就是把原来用于PPC(ARMV4)的代码改为WinCE5.00(x86),
并使编译后的exe文件可以在模拟器(Emulator Windows CE)上运行,

网友:
所有项目的模块都需要重新编译成x86的。

我估计是你还用到了别的dll。但是该dll没有重新编译。

网友:
那就只有DBRLib.lib

网友:
所有的东西都需要在X86下重新编译才可以。

网友:
这样的话看来是不行了,

DBRLib.lib是原本带的包,
我这里没办法重新编译,

看来除了重新编译DBRLib.lib是没办法了,

网友:
好像没有其他办法了。

网友:
有没有Windows CE Emulator支持ARM的?

目前在网上找到Emulator for Windows CE 5.00只支持x86,

不支持PPC(ARMV4)下编译的程序。

网友:
lenux,
你是做WinCE哪方面开发的?

像我这种菜鸟有公司招吗,

网友:
ce 5.0 的emulator是可以支持armv4i的。
也不支持armv4?

网友:
是这个吗?
/*******************************************
Emulator for Windows CE

Virtual x86 Hardware Reference Board
Provided by Microsoft Corporation

Version 5.3.0.26

*******************************************/

我目前装的就是这个,
很多可以在PPC下运行的程序在这里都不行,

网友:
上面的那个信息是在“About”里的。

网友A(2008-03-12):
应该不是吧。
ce5.0的能支持arm的emulator需要自己用pb生成。
微软提供只支持x86的

网友B:
看来除了重新编译lib文件是没办法了,
http://msdn2.microsoft.com/en-us/library/ms911383.aspx
揭帖,散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