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OOT , NBOOT EBOOT 三者有什么区别?

楼主:
UBOOT , NBOOT  EBOOT  三者有什么区别

网友:
搜索老帖子吧。
回答很多次了,

网友:
UBOOT是什么东东?好像只在Linux下听说过,CE下有这个吗?

网友:
bootloader与linux,wince之类操作系统是可以完全分开的,只不过wince和eboot联系比较紧密,实际上bootloader应该与系统完全不相关才好

网友:
uboot在linux下有这个说法,并且在XXX网站有下载。
nboot就是在2440/2410等的内部SRAM执行的4K代码,作用是把eboot搬运到内存执行
eboot作用是实现binfs、FAT分区,同时支持网卡(有些也支持USB)下载NK..........等等

网友A:
nboot是samsung系列cpu为了能将前4KB程序复制到SRAM中运行,而在wince写的。
eboot其实应该是Ethernet Boot,因为起始时,都是通过网口更新的。当然现在大部分反而通过USB了。
uboot是linux下主要使用的,不过现在已经剥离开来,ce下已经可以移植了,只是用来debug的多,实际合入工程的少,毕竟与wince系统的契合度不高。

网友:
u-boot在Linux下面应该是一个比较通用的叫法,在官方网站上可以直接下载到U-Boot的代码
在CE下面,也有叫UBoot的,但其功能根NBoot,Eboot是一样的,只是大家的习惯叫法而已
再者个人觉得研究这三者的区别根本没有意义,只要知道其主要功能就OK了

网友B:
看带三星提供的DNW程序里面有二个UBOOT/UBOOT(WINCE500)选项不知道怎么回事?!两者有什么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带三星提供的DNW程序里面有二个UBOOT/UBOOT(WINCE500)选项不知道怎么回事?!两者有什么不同?

没有什么不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nboot是samsung系列cpu为了能将前4KB程序复制到SRAM中运行,而在wince写的。
eboot其实应该是Ethernet Boot,因为起始时,都是通过网口更新的。当然现在大部分反而通过USB了。
uboot是linux下主要使用的,不过现在已经剥离开来,ce下已经可以移植了,只是用来debug的多,实际合入工程的少,毕竟与wince系统的契合度不高。

基本就是这个样子,补充一下:
nboot很小(4k左右),一般用在从nandflash启动的情况,nandflash不支持xip,所以必须有一个可以执行的程序将烧写在其中的eboot搬到内存中,nboot就是干这个的。nboot烧写在片内的4ksram中。所以nboot一般配合eboot一起使用。

eboot就是ethernet boot,开始都是用网络下载的,现在大都加入了usb下载功能。eboot可以单独使用,就是把eboot烧写到norflash中,norflash支持xip,所以eboot可以自己把自己搬到内存中。

uboot以前常配合linux系统使用,不过现在已经在ce下用的很多了,我现在用的就是由uboot移植来的,只不过板商一般都不给源码,比较郁闷。uboot应该是比较强大的bootloader了,比eboot强大多了。

网友:
有个问题顺便在这里探讨一下。我用的是QQ2440开发板,用他们给的EBOOT下载镜像,却是通过USB连接的。
而根据定义来讲BOOT应该是通过以太网下载镜像才能称之为EBOOT。这个BOOT是不是称为U(SB)BOOT更为
合理。

网友:
原来如此。

网友:
深入了解了啊 谢谢

网友:
学习学习,但eboot和bootloader是什么关系呢?

网友:
已明白,eboot也是bootloader,不知怎么删刚发过的帖子,特回复此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