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PGA

楼主(2008-08-01):
关于FPGA
想要用FPGA来实现图像数字水印的功能,我用matlab编写了程序,不知道如何转换成VHDL语言,新人,请各位大虾赐教!
大虾
数字
matlab
程序
如何

网友:
这个还不太清楚,但是可以用Quartus软件来调用matlab.

网友A:
一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B(2008-09-29):
就是把matlab转成verilog或者vhdl,还是很有挑战性的。一般公司里有专门的人做这些工作的。

网友C(2010-04-02):
估计 不行 没听说过 只听说过用MATLAB 写程序 然后可以转化为DSP的C程序

网友D:
估计 不行 没听说过 只听说过用MATLAB 写程序 然后可以转化为DSP的C程序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