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lease下能用OutputDebugString() ?

楼主:
ce release 下能用OutputDebugString()打印输出吗?
如果不可以,请问用什么函数?

网友:
你试试就知道了。
————————————————————
RETAILMSG(1, (TEXT("FMD_OEMIoControl: unrecognized IOCTL (0x%x).\r\n"), dwIoControlCode));
这个是最常用的。我经常用。

网友:
OutputDebugString()一般是Eboot里用来输出Message的
Image下面底层一般用NKPrintfW()
当然你也可以在Image下面把OutputDebugString()宏定义成输出函数,然后再用。

网友:
引用楼主 winamp123 的帖子:
ce release 下能用OutputDebugString()打印输出吗?
如果不可以,请问用什么函数?

楼上2位正解。能不能用要看你是否定义它为输出函数了。一般Eboot下面用OutputDebugString(),NK里面用RETAILMSG()。但只要你定义,喜欢那个都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