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开发
LINUX 的嵌入式开发。

楼主(2008-04-14):
LINUX 的嵌入式开发。
在arm板上写个sd卡的驱动。操作系统:linux .(C语言)
问题:
1:c语言中是如何操作寄存器,比如,知道一个寄存器的物理地址,知道它的每一位的作用。C语言下如何进行对它的操作。
2:arm 板和SD卡之间是怎么进行通信的。他们之间的协议是怎么通过C语言实现的。
刚刚入门,请大家帮忙,谢谢!
linux

网友A:
通常要用mmap,把地址map出来,通过volatile指针访问。
对于一般的设备,总线级的逻辑通常不用考虑,这个已经在内核做好了。所以通信协议这一层应该不需要考虑,要考虑的是如何操作设备。比如读写,打开、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