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ive

楼主(2008-05-28):
关于hive
有个问题,我在pb中加入hive的组件和驱动,编译后ce无法启动,超级终端上显示到Real timings就下不去了。删了重新编译后一切正常。
我用的是atmel 9261的bsp,加的是
Core OS-Windows CE devices-File Systems and Data Store-Registry Storage (Choose 1)-Hive-based Registry
Third Party-BSPs-AT91SAM9261EK-Saved registry-Registry saved in NAND Flash (Hive)
问题
devices
registry
windows
FLASH

网友A:
NAND驱动没有Hive时能正常工作吗?你的NAND驱动的注册表做了修改吗(也许在common.reg中,编译后的reginit.init中包含所有注册表信息)?

网友B:
谢谢ls,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虽然没找到具体的错误,但应该能肯定是组件冲突。

网友C(2009-06-30):
楼主!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请问您是如何解决的,请指点一些,感谢!!

网友D: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请问如何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