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URCES书写问题。。

楼主:
看门狗驱动程序
程序部分:

PHYSICAL_ADDRESS RegPA;
if (v_pWTDregs == NULL)
{
   RegPA.QuadPart = WDTIM_BASE;
   v_pWTDregs = (volatile WDT_REGS_T *)MmMapIoSpace(RegPA,sizeof (WDT_REGS_T), FALSE);
   ETAILMSG(1, (TEXT("GPIO inited!\r\n")));
}

头文件部分: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编译出现如下错误:
error C2275: 'PHYSICAL_ADDRESS' : illegal use of this type as an expression
error C2146: syntax error : missing ';' before identifier 'RegPA'
error C2065: 'RegPA' : undeclared identifier
error C2224: left of '.QuadPart' must have struct/union type
error C2440: 'function' : cannot convert from 'int' to 'PHYSICAL_ADDRESS'
warning C4024: 'MmMapIoSpace' : different types for formal and actual parameter 1
以下是我的SOURCES

TARGETNAME= watchdog

RELEASETYPE=PLATFORM
DEFFILE=watchdog.def
PREPROCESSDEFFILE=1
TARGETTYPE=DYNLINK
DLLENTRY=DllEntry

TARGETLIBS= \
                $(_COMMONOAKROOT)\lib\$(_CPUINDPATH)\ddgpe.lib

SOURCELIBS= \
                $(_COMMONOAKROOT)\lib\$(_CPUINDPATH)\ceddk.lib \
                $(_COMMONSDKROOT)\lib\$(_CPUINDPATH)\coredll.lib \

INCLUDES= ..\..\inc;$(INCLUDES)
SOURCES= \
    WTD.c \

我在其他驱动也都用过MmMapIoSpace这个的,但看门狗这个程序却不知道为什么编译不通过。。。

网友:
问题比较... 有点看不明白~

网友A:
把CEDDK.lib放到TARGETLIBS下面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CEDDK.lib放到TARGETLIBS下面试试?

开始就放那边的,不行才换下边。也都不行。。

网友:
你这是C的还是C++的,在PHYSICAL_ADDRESS RegPA;之前是否还有代码?

网友:
C语言的,是在WTD_Init函数里调用了

DWORD WTD_Init(DWORD dwContext)
{
                HANDLE  hThread;
                SLEEP_TIME = 100;
                PHYSICAL_ADDRESS RegPA;

                RETAILMSG(1,(TEXT("!!!!!!!!!!!!!!!!!!!!!!!Go into WTD_Init !!!!!!!!!!!!!!!!!!!!!!!!!!!!!!!!!!!!!!!!\n")));

                if (v_pWTDregs == NULL)
                {
                        RegPA.QuadPart = WDTIM_BASE;
                        v_pWTDregs = (volatile WDT_REGS_T *)MmMapIoSpace(RegPA,sizeof (WDT_REGS_T), FALSE);
            RETAILMSG(1, (TEXT("WTD inited!\r\n")));
                }
                g_OpenCount = 0;
/*
                //设置watchdog并开启watchdog的程序
                          v_pWTDregs->rWTCON=0x7F81;//定时控制寄存器
              v_pWTDregs->rWTDAT=0x8000;//定时数据寄存器,这个值得在使能定时器前给值
              v_pWTDregs->rWTCON|=1<<5;//使能定时器
*/
                //Disable WDT ,且释放reset
    v_pWTDregs->wdtim_ctrl = 0x00;
    v_pWTDregs->wdtim_ctrl = 0x02;
    v_pWTDregs->wdtim_ctrl = 0x00;
    Wdtsetup(); //初始化看门狗
    hThread = CreateThread(NULL,0,(LPTHREAD_START_ROUTINE)FeedDog,NULL,0,NULL);//创建线程
                RETAILMSG(1,(TEXT("!!!!!!!!!!!!!!!!!!!!!!!Go into WTD_Init end!!!!!!!!!!!!!!!!!!!!!!!!!!!!!!!!!!!!!!!\n")));
                return TRUE;
}

网友:
2. Sources文件

在WinCE BSP中会看到很多sources文件,一般会和源代码放在同一个目录,当然不是绝对的。这些sources文件里面就是定义了一些宏,主要用于告诉Build.exe在编译源代码的时候应该如何编译和链接,告诉Nmake.exe如何编译源代码以及最后生成什么类型的文件。

下面具体介绍一下:

TARGETNAME:最后编译完后生成的目标文件的名字,不包括扩展名。

TARGETTYPE:生成的文件的类型。具体值如下:

        LIBRARY,一个.lib文件

        DYNLINK,一个.dll文件

        PROGRAM,一个.exe文件

RELEASETYPE:该宏设置两个环境变量RELEASEDIR和RELEASELIBDIR,就是设置编译后生成文件存放的路径。具体值如下:

        PLATFORM,生成的文件在PLATFORM\\

        LOCAL,生成的文件在当前路径下

        CUSTOM,生成的文件在TARGETPATH指定的位置

        MANAGED,生成的文件在%_PROJECTROOT%\OAK\\Managed

        OAK, SDK, DDK,生成的文件在%_PROJECTROOT%\Oak\

TARGETPATH:当上面的RELEASETYPE=CUSTOM的时候,该宏指定路径

SOURCELIBS:静态链接。函数的实体被链接过来,生成一份拷贝

TARGETLIBS:动态链接。函数的地址被链接过来,系统执行时会加载该库

INCLUDES:指定额外的要搜索的头文件的路径

SOURCES:指定要被编译的文件

ADEFINES:指定汇编器要使用的参数

CDEFINES:指定编译器要使用的参数

LDEFINES:指定连接器要使用的参数

RDEFINES:指定资源编译器Rc.exe的参数

DLLENTRY:指定dll的入口函数

DEFFILE:指定该模块的.def文件

EXEENTRY:指定可执行文件的入口函数

SKIPBUILD:不做实际的build操作,直接返回成功

WINCECOD:编译后生成一个.cod的汇编文件,用于查看汇编代码调试

WINCECPU:用于说明为指定的CPU编译,这样被编译出来的目标文件会被放在_TGTCPU环境变量所指定的子目录下面,一般该宏在sources.cmn中定义。

WINCEMAP:编译后生成一个.map文件,用于调试

WINCEOEM:设置该值表示需要使用WinCE下的一些公用的库和头文件,该值一般在BSP中的sources.cmn中定义。

WINCETARGETFILE0:用于告诉编译系统在编译当前路径下的源码文件之前,要先由Build.exe编译的目标文件。

WINCETARGETFILES:用于告诉编译系统在链接当前路径下所有的目标文件之前,要先由Build.exe编译的目标文件。

WINCE_OVERRIDE_CFLAGS:用于定义用户自己的编译器参数取代默认的编译器参数。

举个例子:

TARGETNAME=serial_smdk2410

TARGETTYPE=DYNLINK

RELEASETYPE=PLATFORM

TARGETLIBS=$(_COMMONSDKROOT)\lib\$(_CPUINDPATH)\coredll.lib \

        $(_SYSGENOAKROOT)\lib\$(_CPUINDPATH)\ceddk.lib

SOURCELIBS=$(_SYSGENOAKROOT)\lib\$(_CPUINDPATH)\serpddcm.lib \

        $(_SYSGENOAKROOT)\lib\$(_CPUINDPATH)\com_mdd2.lib

DEFFILE=serial.def

DLLENTRY=_DllEntryCRTStartup

SOURCES= ser_smdk2410.cpp \

        pdds3c2410_ser.cpp

需要编译的文件为ser_smdk2410.cpp和pdds3c2410_ser.cpp,DEF文件为serial.def,DLL的入口函数是_DllEntryCRTStartup,静态连接serpddcm.lib和com_mdd2.lib两个库,动态链接coredll.lib和ceddk.lib两个库,最终编译为dll文件,文件名为serial_smdk2410.dll。

最后总结一下,Dirs文件会和Sources文件配合使用,但是他们不可能存在同一个目录下面。Dirs文件指定编译目录,Sources文件指定如何编译。

——找一个MVP写的博客转给你看看。

网友B:
SLEEP_TIME = 100;
放在 PHYSICAL_ADDRESS RegPA 的后面去.

网友:
'PHYSICAL_ADDRESS' 是个什么东东?

这明显是编译器没识别这个是啥玩意,所以出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SLEEP_TIME = 100;
放在 PHYSICAL_ADDRESS RegPA 的后面去.

真的傻了。。。竟然把变量声明放在后面。。。我竟然犯了这样的低级错误。。
谢谢你,谢谢大家

网友:
6楼的,你的资料很详细啊。。不错,也正在找 这个

网友:
上边的错误已经修改过来,现在出现如下错误

BUILD: [00:0000000056:PROGC ] Building LINK Pass in D:\WINCE600\PLATFORM\LPC32XX\src\drivers\WATCHDOG\ directory.
BUILD: [01:0000000067:PROGC ] Linking D:\WINCE600\platform\LPC32XX\target\ARMV4I\debug\watchdog.dll
BUILD: [01:0000000086:ERRORE] WTD.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dpCurSettings
BUILD: [01:0000000087:ERRORE] D:\WINCE600\platform\LPC32XX\target\ARMV4I\debug\watchdog.dll : fatal error LNK1120: 1 unresolved externals

我的watchdog.def文件

LIBRARY        watchdog

EXPORTS
                WTD_Init
                WTD_Deinit
                WTD_Open
                WTD_Close
                WTD_Read
                WTD_Write
                WTD_Seek
                WTD_IOControl
                WTD_PowerDown
                WTD_Power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