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囊求助 s3c44B0x 板子问题

楼主(2008-03-02):
倾囊求助 s3c44B0x 板子问题
前一段时间买了个s3c44B0的板子,用了没几次就不行了,上电后串口没有任何打印信息
附带的资料说是正常情况上电后 应该 d1 d2 d3依次闪烁,我的板子是它们一齐全亮了,重烧系统也不行。
com1 下面就是那三个灯
资料
上电
时间
打印

网友A:
s3c44b0x

网友B(2008-04-22):
把串口重新插拔一下,不行再用ADS+JTAG调试试 看是不是芯片坏了

网友C:
1.芯片短路!
检查一下串口内部是否有杂质!
U3可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