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几款闪存芯片

楼主:
4M左右,可以更大,容易找到

还有用哪款单片机做LED单色屏幕(4000像素左右)的处理器好啊?谁做过类似作业的给我参考参考啊

网友:
BAIDU 搜一下
KM29N32000TS

网友:
闪存都有哪些重要性能啊?主要用来存储点阵或者字库的闪存速度跟得上吗?
用过的推荐几款让我有选择啊

网友A:
看芯片的资料就知道了,主要看读写的速度,应该是差别蛮大的

网友:
网上搜搜一大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芯片的资料就知道了,主要看读写的速度,应该是差别蛮大的

储存字库和单色图像点阵要多快?屏幕192*192的

主要是没做过,不知道会遇到什么问题,做过的给个建议啊

网友:
我们也在做这个,型号还没有选定。
但要求写入速度是10M/s,
选中SD卡,具体一点的还没选中

网友:
ST MxxPxx系列 呵呵 应该很好用
我blog有个现成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