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vs2005智能设备的大屏幕的模板?

楼主(2008-04-30):
哪里有vs2005智能设备的大屏幕的模板?
哪里有vs2005智能设备的大屏幕的皮肤?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smartdevices\Skins\PocketPC_2003\PocketPC_2003_Square\2052\PocketPC_2003_Square_Skin.xml
这些PocketPC_2003 Smartphone_2003都太小了,直接调整像素和分辨率
运行又出错!哪里有分辨率和像素更高的skin ?
大屏幕
设备
Microsoft
分辨率

网友A:
windows mobile5.0 Pocket PC VGA Emulator 是640*480的

网友B:
如果没有这样的SDK,可以到微软网站上下载一个SDK安装. 如:
http://www.microsoft.com/downloads/details.aspx?familyid=83A52AF2-F524-4EC5-9155-717CBE5D25ED&displaylang=en

网友C:
800*600分辨率
像素值越大越好

网友D:
只能去微软网站找,
越大越好,可以自己用platform builder建一个

网友E:
对 你可以自己build一个

网友F:
不明LZ在说什么

网友:
我建了 按照定制自己的Windows CE 5.0 ARM中文模拟器
做了,但是根本现实不了800×600的
因为联最新的
windows mobile6.0 Pocket PC
windows mobile6.0 smart phone都之多支持到640×480
而自己定制的也是以现成的模板改改而已!但是改成800×600分辨率之后
提示部署错误!或者还是 640×480
环境:xp_sp2+vs20005_sp1 +pb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