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ano2410移植bsp的问题

楼主:
我是个新手,最近领导让搞wince,买了一块友善之臂nano2410的板子,32m dram;64m flash。打算做一些wince 方面的开发。但是nano2410只有nk和eboot文件,不提供bsp和sdk。所以我打算找一个其他的bsp移植上去,同时在pb中生成sdk,用于vs中的开发。不知道这个思路对不对啊?还是找一个2410的sdk就可以实现编程啊?
下面说一下试验中的问题,我找了sbc2410的bsp(wince4.2)程序,但是他是64m dram,和我的系统不一样,我要修改哪些地方才可以用在我的系统上啊?我也查过一些帖子,是map.s和config.bib就可以了吗?具体怎么修改啊?

哪位大侠可以帮忙啊?急啊!!谢谢先
先谢谢goooleman,第一次在这发帖啊,不太熟,哈哈

网友:
nano2410是没有液晶的吧。只是个最小系统板?
——友善这都不给?太那个了吧。

他不给,我给——周立功的5.02410 BSPhttp://download.eeworld.net/source/843027周出了一本书专门针对2410 的开发书籍,EVC以及一些驱动的开发,建议你买来看看www.china-pub.com

网友A:
这本书我看了,是可以学到许多wince系统开发的知识,可是我现在系统还没有搭建起来啊,evc或vs2008中要装的sdk还没生成啊?有人比较熟悉bsp移植吗?我用的sbc-2410的bsp,主要的区别就是64m dram,具体要改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本书我看了,是可以学到许多wince系统开发的知识,可是我现在系统还没有搭建起来啊,evc或vs2008中要装的sdk还没生成啊?有人比较熟悉bsp移植吗?我用的sbc-2410的bsp,主要的区别就是64m dram,具体要改哪啊?

一开始就用要解决内存问题。哈哈。估计难啊。

这里有很多扩充内存的帖子,你搜索出来看看吧。减少就是往反方向就可以了。
——没有道理啊,友善的最小系统板不可能搞个32M的 SDRAM来啊?
good luck

——我觉得你如果是初次接触,最好找个可以使用的平台来学习先。否则郁闷的事情一堆。

网友:
1. 如果是AP的开发可以先去MS网站上下载个通用的SDK用用先,等BSP做好了再导出自己的SDK给他们用
2. 改SDRAM先从Bootloader开始吧,先让Bootloader能跑起来,先研究一下SDRAM的Datasheet,CPU的Memory Controller的设定等,其实主要就是一些配置的问题

网友:
就用 PB5.0 里面那个自带的 BSP, 把时钟,寄存器配置,IO 配置按照你的电路图修改下,应该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