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8-11-08):
EVC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我用EVC4.0+SP4 打开SUPERMAP自代的一个范例,我把头文件 库文件 都添加好了,该导入的文件都导入了,compile ,build的时候没有问题,但是在 Execute program 运行模拟器的时候,却提示"can not execute program"错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学习
模拟器

网友A:
是不是要求真实的环境才能跑起来?看看你的AP对硬件是不是有依赖!

网友B:
零分帖,只路过

网友C:
我靠,真的0分阿?

网友D:
你的程序是不是生产EXE文件的。如果不生产EXE文件怎么可以执行呢。

网友E:
把peinfo.exe拷贝到你的模拟器中,加载你的可执行文件,这个软件可以看你的软件缺少那些DLL之类的,然后添加缺少的DLL,可能就行了,当然,确实DLL只是程序运行不起来的其中一种可能,但是确是经常犯的错误。也有可能DLL的格式和模拟器的格式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