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ce 的RAM 和ROM 求教

楼主:
在wince中 RAM 被分成两个区域 一个是程序内存 这个好理解 还有个就是  对象存储库  这个对象存储库 不太理解  我们在往wince里面烧写程序的时候不是都烧写在 flash rom 里面的吗  那怎么 RAM  里面的 对象存储库 是怎么来的呢??
多谢大家指点

网友:
WINCE烧程序的时候确实是往flash rom里烧的,但是由于flash硬件特性限制,使得你不能直接在flash里远行程序(比如nand flash),或者相对于在ram中运行,性能太差。所以往往是将系统拷贝至ram中运行。如果你不是写bootloader之类的程序,其实你可以不必关心这些细节。

网友A:
RAM  里面的 对象存储库就是一个在ram中的虚拟盘

网友:
猪猪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程序烧到rom里面后 要在ram中运行呢?

这个不就是上面说的 ram中的 程序内存吗? 就是程序要在这运行!

那ram里面的对象存储 又是什么呢?

谢谢猪猪

网友:
引用 网友A:
RAM  里面的 对象存储库就是一个在ram中的虚拟盘

虚拟盘? 那他里面放的是什么东西呢? 怎么放进去的

谢谢 Reallyu

网友B:
虚拟磁盘存放的是一些本来应该存放到flash中的数据,因为RAM的速度快,所以只要不掉电,这些数据的处理就会特别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虚拟磁盘存放的是一些本来应该存放到flash中的数据,因为RAM的速度快,所以只要不掉电,这些数据的处理就会特别快。
那不就是内存映射文件吗??

网友:
虚拟磁盘放的就是你看到的那些\windows \program files等等文件夹和里面的内容. ce和xp不一样,xp打开C:看到的东西确确实实都是存在于硬盘上的,ce打开文件浏览器看到的内容一般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存在于flash上的(如果有挂载的话),另外一部分是存在于内存里的,就是对象存储了.对象存储还包括注册表,数据库等等东西.

网友:
谢谢 reallyu 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