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驱动中(如miniport driver)监控鼠标和键盘的消 ...

楼主(2008-01-20):
如何在驱动中(如miniport driver)监控鼠标和键盘的消息?
目前打算从驱动中监控鼠标和键盘的消息(鼠标是否有移动或者键盘是否有按下),当监控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就唤醒处于睡眠状态的驱动。请大侠给一些建议,谢谢!!
监控
键盘
如何

网友:
我的建议:
首先你修改键盘与鼠标的驱动,在这些中断服务函数里面如果有这些动作,就将这些动作作为一个消息结构送入
到自己定义的一个消息队列中,然后启动一个读这个队列的线程(一般为阻塞型队列),一旦读到消息,就启动唤醒驱动服务
函数进行遍历你的驱动对象。 而这些服务函数应该是各个不同驱动不同的实现,你在其他需要唤醒的驱动中必须添加这个接口。

网友A:
请问zhanzhenbo 大侠,可不可以不修改键盘和鼠标的驱动,只在自己的驱动中调用windows 的API达到目的?谢谢!

网友B:
好像驱动中不能调api. MS可以吧。我觉得因为windows内核中的所有驱动是共享地址的

网友C:
通过修改鼠标和键盘的驱动比较麻烦,是否还有内核可以调的API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