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usb packet

楼主:
请教怎样用usb packet sensing 来判断USB 是不是USB CABLE插入的。
usb 传输是开始传的数据包是怎样的,在USB driver 在哪里去找啊,谢谢~~!!! usb 2.0

网友A:
我记得在GETSYSTEMSTATE当中是有USB设备状态的表示的,你查一下注册表。

网友:
不太清楚,关注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在GETSYSTEMSTATE当中是有USB设备状态的表示的,你查一下注册表。

不是要在注册表里面查,其实我是想是不是在WINCE 的USB驱动里面,在插入未知USB设备的时候,
WINCE 设备应该给未知USB设备发送数据包,再检测回包确认未知的USB为什么设备。那么在WINCE 设备里面
USB驱动这个地方应该在哪里,怎么进行的。

主要目的就是探测插入WINCE 设备的未知USB设备到底是什么东西。但是不是通过等待WINCE 的一些设备通知消息探测,而是通过
WINCE 设备和USB设备通信信息探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在GETSYSTEMSTATE当中是有USB设备状态的表示的,你查一下注册表。

不是要在注册表里面查,其实我是想是不是在WINCE 的USB驱动里面,在插入未知USB设备的时候,
WINCE 设备应该给未知USB设备发送数据包,再检测回包确认未知的USB为什么设备。那么在WINCE 设备里面
USB驱动这个地方应该在哪里,怎么进行的。

主要目的就是探测插入WINCE 设备的未知USB设备到底是什么东西。但是不是通过…

你的理解没错,不过CE下很多东西都是写注册表的,连是不是有来电,是不是转屏了都在注册表当中可以查到:)

网友:
非常感谢 BEYONDMA  你说得不错,我发现WINCE设备管理都是写注册表,WINCE 设备会根据当前插入USB设备的类型加载相应的USB驱动,
而当前驱动信息就放在注册表里面,但是我很想知道,WINCE又是根据USB设备的什么信息来确定设置注册表的值呢? 就是WINCE 设备的USB 驱动里面应该是
检测到了插入USB设备的某个信息然后设置注册表,加载驱动。 我就是不知道WINCE 设备去检测插入USB设备的过程是怎样的,在USB驱动的哪个地方?
我想注册表的值已经是检测后的结果了。不过插入USB设备是否带电这些信息我就不知道再那个值里面了,好像没找到。

网友:
顶一下,觉得USB检测数据比较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