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P检测不到硬件(s51)是怎么绘事??急,谢谢 在线等

楼主(2008-05-08):
ISP检测不到硬件(s51)是怎么绘事??急,谢谢 在线等
ISP检测不到硬件(s51)是怎么绘事??急,谢谢 在线等~~~~~~
检测
硬件
在线

网友A:
原来我做的下载线也发生过找不到芯片的的现象,主要原因有:供电,要保证供电源在4.75~5.25之间.晶振电路,51下载程序需要时钟.复位电路,下载程序的过是由复位信号起动的,所以PC机能不能使你的单片机复位很重要.
如果是不加缓冲器的下载线,识别不出来的机率会更大...

网友B:
我都是检测不了,郁闷中~~~~~
加缓冲器??本人孤陋寡闻,没听过,恳请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