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数据库应用开发问题

楼主:
小弟刚接触Wince ,现在要在Wince下做应用开发,我打算把数据库各服务程序全放在Wince设备上,不需要和PC同步,数据库用的是SQL Server ce 2.0 ,并已在模拟器上注册,并且可以建库建表,可创建的数据库文件是SDF文件,请问我怎么用ADOCE来访问它?
能否给个实例?

网友:
问题问了很久了,都没有人回复,不知道是不是我描述得不清楚.
今天问题终于解决了,散分!

网友:
路过

没有在CE上搞过数据库

网友:
这个貌似在张冬泉的书《Windows CE实用开发技术》有提到啊。
我不是做应用的,没有了解这个东西。唉。等我在驱动好点先。

------------现在我整天光看不练。

网友:
我用了用也就实现了一点点!是基于本地的添加、删除和修改!

网友:
public static string connectionStr
        {
            get { return "DataSource=" + WoodDirectory.GetCurPath() + @"\DataBase\Fuxing.sdf"; }
        }

        private static SqlCeConnection _objConn = null;

        public static SqlCeConnection CreateConnection() //创建连接
        {
            if (_objConn == null)
            {
                _objConn = new SqlCeConnection("DataSource=" + WoodDirectory.GetCurPath() + @"\DataBase\Fuxing.sdf");
                _objConn.Open();
            }
            else if (_objConn.State != System.Data.ConnectionState.Open)
            {
                _objConn.Open();
            }
            return _objCon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