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wince的程序中如何调用另一个wince的.exe?——很难的问题!

楼主:
求助:在一个wince的程序中如何调用另一个wince的.exe?——急!急!

网友:
试试看CreateProcess()或者ShellExecuteEx()。
具体用法看帮助。

网友:
记得在MFC里面有专门的API函数,在Wince里面估计也差不多。你可以百度一下试试。

网友:
谢谢,
我开始用下面语句:ShellExecute(NULL, _T("open"), _T("\\My Documents\\imageviewer.exe"), NULL, NULL, SW_SHOW);
但出现错误说 :error C2065: 'ShellExecute' : undeclared identifier
Error executing clarm.exe.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在wince中不能调用.exe吗?还是要加什么头文件?

网友:
是那个函数吗?用错函数了吧,我没找到系统中有那个函数

网友:
啊,没有这个函数?那请教一下应该是哪个函数?谢谢

网友:
刚才我用了另外一个函数:
void   LoadApp(LPCTSTR     strPath)
  {
  WIN32_FIND_DATA   wfd;
  HANDLE       hFile=NULL;
  hFile=FindFirstFile(strPath,&wfd);
  if(hFile   !=INVALID_HANDLE_VALUE   &&   hFile   !=NULL)
  {

  FindClose(hFile);
  SHELLEXECUTEINFO   sei;
  ZeroMemory(&sei,   sizeof(SHELLEXECUTEINFO));
  sei.cbSize   =   sizeof(SHELLEXECUTEINFO);
  sei.lpFile   =   strPath   ;
  sei.nShow   =   SW_SHOW;
  ShellExecuteEx(&sei);
  }
  return;
  }

void CLq40Dlg::OnDiaoYong()
{
LoadApp(_T("\\Windows\\imageviewer.exe"));
}
成功了,还是谢谢大家!